mos管的体二极管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6-09-26):
手册没有提及,见附件,是否其承受电流不低于 MOSFET 的工作电流(2~3A)?

楼主:
体二极管在mos没导通之前 是否能暂时承受负载的电流? (VC接负载)。这个图的D16、D17是否可以取消?

网友A:
“手册没有提及,见附件”

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没有提及,见附件”

谁说的?

哎哟,居然看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没有提及,见附件”

谁说的?

这款就没写了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从这里也能看

网友C:
和最大导通电流一致吧,不过要受限于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从这里也能看

这是I-V特性,不表示承受能力

网友D:
1-2安培还是可以的

楼主:
手册写的一般是平均电流,
瞬间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C:
现在MOS管一般做开关用的多。如果手册没有给出二极管电流参数就按功耗限制来算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按功耗限制来算,不同封装功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