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根电源线24v和GND实现两模块通信

楼主(2016-09-26):
最近在研究一个样品,连模块之间通过24v和GND相连,却能实现通信是怎么做到的?测试了24V和GND的几种功能波形如下:

网友A:
你搜搜MBUS,不管哪家的2总线,除了载波的,都跟MBUS有相似的地方;
还有消防火灾报警的都用这种2总线,
单从你这个图看不出是单向、还是双向通信,信息量太少

网友B:
都有波形了,难到还不知道吗 ?直接是主机拉低VCC进行通信啊,从机通过识别VCC上的波形进行接受,电源上有电容,保证从机有电工作

网友C:
电力猫还能上百兆的速度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有波形了,难到还不知道吗 ?直接是主机拉低VCC进行通信啊,从机通过识别VCC上的波形进行接受,电源上有 ...

这是那种通信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波形了,难到还不知道吗 ?直接是主机拉低VCC进行通信啊,从机通过识别VCC上的波形进行接受,电源上有 ...

如果说是单方向通信我可以理解,控制板上面有一个功率三极管控制,可是他是双向通信的,底板上面没有什么拉低点位的方法呀,只有一个继电器,这让我很不理解是如何实现双向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MBUS,不管哪家的2总线,除了载波的,都跟MBUS有相似的地方;
还有消防火灾报警的都用这种2总线,
单 ...

双向同新的,产品是消防上面的产品,单向通信可以理解,但是他是双向通信这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E:
MBUS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