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在引入其他系统时候会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用52的单片机的一个IO口加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在这种情况下继电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在原系统的基础上用另外一个系统来监测原系统的工作状态,在单片机的的那个IO口引出一个脚作为两个系统同步工作的标志位,但是当这个脚引入监测系统的时候,这时候继电器便不能在继续正常的工作了,这是由于监测系统分了原系统单片机这个IO口的电压还是怎么回事,弄了好久没有弄清楚,希望各位帮忙一下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在单片机的这个IO口引入了其他系统的时候,继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请大家帮忙,这是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的这个IO口引入了其他系统的时候,继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这个同步要消耗多大的电流呢?这个IO口从电路上看有2.2ma的电流输出了。。

网友C:
地线问题?共地不好解决就用光耦隔离。光耦初级串联合适的电阻接到Vcc与三极管Q的集电极之间。

网友D:
先看看你的io是不是推挽输出的,不是就要加上缓冲了,我的建议是在继电器上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你的io是不是推挽输出的,不是就要加上缓冲了,我的建议是在继电器上取信号 ...

谢谢,已经在继电器上取信号了,但是还是想搞懂这个问题,从原单片机引出的信号直接接到了监测系统的STM32的一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问题?共地不好解决就用光耦隔离。光耦初级串联合适的电阻接到Vcc与三极管Q的集电极之间。 ...

当初也怀疑是地线问题,但是我测了一下之间的地是相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步要消耗多大的电流呢?这个IO口从电路上看有2.2ma的电流输出了。。 ...

消耗多大的电流具体的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同步信号是直接接到监测系统的STM32的一个IO口,正常来说一个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E:
io口的带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F:
同意楼上,估计是被分走了部分电流,导致无法驱动三极管。另外请描述下继电器是怎么不能正常工作,是不能闭合还是不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估计是被分走了部分电流,导致无法驱动三极管。另外请描述下继电器是怎么不能正常工作,是不能闭 ...

不能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口的带载能力不行吧

那这个该怎么办呢!能提高IO口的待载能力还是用什么能阻止分流呢

网友B:
这个明显是IO的驱动能力不行,可以采用推完模式输出,然后后级采用2级S8050,这样前级8050基极电阻可以加大,以减轻IO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在继电器上取信号了,但是还是想搞懂这个问题,从原单片机引出的信号直接接到了监测系统的STM3 ...

继电器上怎么取信号?三极管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