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LED颜色,颜色传感器tcs3200每次都要调节白平衡么?

楼主(2016-09-26):
颜色识别,颜色传感器tcs3200每次都要调节白平衡么?

为什么每次都要调节?
是不是调节一次,保存好,以后就不要调节了?
还是每次上电都不一样?是同一个芯片每次上电都不一样?还是不同芯片不同?
这样的话,拿来组产品,每次用之前都要那个白色的东西过去给它看一下。 那太麻烦了,太不智能的,太傻了!

有智能一点的办法么?

网友A:
我没用过这种传感器,但是我觉着使用前,学习一次就行了,在程序里面加入一个学习白平衡的功能,记下来。

网友B:
第一次学习后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因为色彩值与环境光直接相关,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尚可采用一次不平衡,否则就难免要在使用前自行一次了。其实白平衡也就是建立一个色彩检测的基准,没有一个可靠的基准,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们建立的环境光的质量是很差的,在高质量的色彩识别装置上其光源原件就价格不菲,从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楼主:
也就是每次使用,都要搞个白纸给它看一下,好麻烦哦

如果做产品也是这样弄,每次使用还要搞个白纸,不高觉很不智能么?
太傻了的动作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每次使用,都要搞个白纸给它看一下,好麻烦哦

如果做产品也是这样弄,每次使用还要搞个白纸,不高 ...

嗨,严格的情况下,白纸都未必能行。

网友D:
除非你光源固定,否则必须每次都要做

楼主:
那拿来做产品,好麻烦,

有智能一点的 颜色传感器么?

网友E:
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白平衡,开机自动做。不然设备之间的差异性很大。

来自android

网友E:
如果要求高每次都是要白平衡的,可以做到开机程序里面去。不然各个设备之间差异性很大的。

来自android

网友E:
白平衡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白平衡,开机自动做。不然设备之间的差异性很大。

开机自动做,程序做,倒简单,可是要人工投放个白色的物体过去,让他知道是个白色,是个麻烦事,也就是需需要人工干预,人工去放白色物质。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请帮忙指导,谢谢!

楼主:
请用过的大侠前来指导,谢谢! 顶起来,别沉了

楼主:
国庆节,没有人看

楼主:
顶起来!,求指导!

网友F(2017-02-09):
楼主 问你下 tcs3200这个模块到底是3.3v操作还是5v操作 为什么我的RGB调变得特别厉害。我想给stm32上用,但IO口是3.3V,用不用接上拉电阻到5V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