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arm 引脚这么简洁写法怎么不可以呢?

楼主(2016-09-26):
#defin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GPIO_Pin_3) XX6
输入引脚,想弄个简洁的写法,这么定义,怎么不可呢,发现xx6不认

网友A:
定义的是函数,那后面应该是含参数的运算式或者函数体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位带操作

网友C:
#defin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GPIO_Pin_3) XX6
xx6是什么鬼,你读一个数据位,XX6是不行的,你去看看,库函数里有这个宏。

网友C:
后面没有对应的操作是没法实现的。这个是本有的,我见好多库函数里就有这种

网友D:
你这个宏本身就不对,后面是写实现的方法的。

网友E:
换成其它试试看;

网友F:
楼主自己写程序这么随意吗?

网友G:
没有人看出来你写反了吗?

#define XX6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GPIO_Pin_3)
不用谢,

楼主:
楼上是对的,确实写反了,反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