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GPRS模块供电

楼主(2016-09-26):
现在想给GSM模块供电,GSM模块输入电4.2V , GPRS发送时候电流较大,哪款电源芯片可以提供输入24-5V 输出 4.2V  3A 的输出电呢?输出电流要稳定

网友A:
这种设计 一般是走2级的

网友A:
3A是瞬间
结合其他设备供电 选颗先降压 再整4.2V出来

网友B:
给你个神器,拿走不谢,可以选型,仿真,导出原理图PCB
.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没有权限发链接,自己前面加www)

网友C:
忍不住想拿个锂电池接上去。。。。。。

网友D:
最便宜最常见的应该是LM2596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最常见的应该是LM2596了

不是最便宜的

网友D:
请推荐个更便宜的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推荐个更便宜的呗

LM2596原装的好像要好几块一个,真的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2596原装的好像要好几块一个,真的不便宜。。。。。。

嗯 国外原装的是贵,台湾或者大陆的就便宜多了,一块钱左右就有。

网友E(2017-08-02):
你可以考虑使用MIC29302wu,我们用下来性能不错。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twiyale.cn/index.php/zh/news/9-gp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