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管代替继电器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6-09-26):
受体积限制,想用场管AO4405代替掉继电器作开关用,如下图,可否?
情况:开关控制广播功放板的电源(常态断开)要承载12V   最大30W的扩音器两个,也就是60W,过5A咯。
         AO4405  SOIC8封装,过6A

网友A:
5A 电流 选个6A的mos 肯定不行的
换大 余量至少1倍,而且要选低内阻的,做好PCB散热

网友B:
还得考虑瞬间开启电流,最好加滤波缓启动。
半导体的电流余量,一般要大1-2倍的。

网友C:
你得选用超低导通内阻MOS管,才能免装散热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5.DOXgwI&id=534930197642&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D:
关键是继电器有电气隔离的功能,MOSFET不满足条件!

网友E:
有个叫AB26S的光耦继电器 大家用过没有 台湾 TOWARD的  感觉是光耦+mos的组合 .谁有资料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个叫AB26S的光耦继电器 大家用过没有 台湾 TOWARD的  感觉是光耦+mos的组合 .谁有资料么  ...

网友F:
哈哈,就没有T叔没有的资料

网友E:
哈哈 T叔辛苦 .可能是我们太懒 没有认真去数据挖掘
T叔@tyw , 有没有兼容这家的产品 . 另外 ,光耦继电器和光耦可控硅有什么区别,比如TLP160G
是不是就是输出MOS管 和可控硅的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 T叔辛苦 .可能是我们太懒 没有认真去数据挖掘
T叔@tyw , 有没有兼容这家的产品 . 另外 ,光耦继电器和 ...

是的

找兼容产品去淘宝搜"光耦继电器 sop4"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tf8&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60927&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js=1&imgfile=&q=%E5%85%89%E8%80%A6%E7%BB%A7%E7%94%B5%E5%99%A8+sop4&suggest=0_1&_input_charset=utf-8&wq=%E5%85%89%E8%80%A6%E7%BB%A7%E7%94%B5%E5%99%A8&suggest_query=%E5%85%89%E8%80%A6%E7%BB%A7%E7%94%B5%E5%99%A8&source=suggest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哈哈 T叔辛苦 .可能是我们太懒 没有认真去数据挖掘
T叔@tyw , 有没有兼容这家的产品 . 另外 ,光耦继电器和 ...

MOS管关掉驱动信号后就可以关断,可控硅触发导通以后就关不断了,得靠负载这边断电或者出现反向电压才可关断,所以一般用在交流供电的场合,利用交流电压周期性反向来关断。

网友G:
大功率功放电路必然有大容量滤波电容,通电瞬间电流非常大。

网友H:
我的经验,如果功放有比较好的滤波电容,比如用的红宝石或黑金刚等等大水塘,10000uF或以上,用普通继电器都容易出现触点粘连,我用30A的汽车继电器才可以。所以,用MOSFET,至少得耐受50A电流以上的。
我用用SOT23标称6A的P沟MOSFET来控制MP3模块,模块电源有100uF的钽电容,3.7V锂电池供电,没几次就烧了,换三极管8550缺很好(三极管有恒流特性),压降也在50mV以内(模块电流50mA),所以有时候不是用MOSFET就合适的。

谢谢.

网友I:
mosfet很好用,国产2块钱可以买到3毫殴Rds的mosfet,电流可达200A

可否提供个型号 我去查资料看看

网友I:
后羿半导体

网友J:
MOSFET不能实现完全电气隔离吧

网友K:
音频交流

网友L:
MOS管做开关完全是可以的,驱动有讲究。成本比继电器高得多。控制技术较简单。目前过100A都没有问题,另外请问建议用后羿科技的那位仁兄,它家价位在什么位置

网友M:
电流仅供参考, 需要考虑的有两个参数: 工作电流下的温升 单次脉冲耐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你得选用超低导通内阻MOS管,才能免装散热器

网友O(2016-11-02):
这款继电器的延时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这款继电器的延时是多少啊?

就这点资料了,可参考一般光耦开关的开关时间.少累哈

网友P: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楼主:
谢谢大家交流,学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