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PIC做一个利用I2C通信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16-09-26):
目前我手上有PIC1824,想用这块单片机做一个检测温度的功能,利用I2C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
现在还是个单片机苦手,想请教大家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找个I2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网上找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I2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网上找驱动程序。

谢谢!
用的就是带I2C的温度传感器。
驱动是通用的吗? 驱动也是在单片机上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I2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网上找驱动程序。

好像有点头绪了  你说的驱动其实就是做那些I2C应答,等待信号等的函数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头绪了  你说的驱动其实就是做那些I2C应答,等待信号等的函数对吧? ...

驱动包括 读写该传感器数据寄存器的所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包括 读写该传感器数据寄存器的所有函数

谢谢!!
正在开始尝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用的就是带I2C的温度传感器。
驱动是通用的吗? 驱动也是在单片机上做的吗? ...

不通用,是在单片机上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头绪了  你说的驱动其实就是做那些I2C应答,等待信号等的函数对吧? ...

不光这些,还有读写

网友C:
很好写,读取地址写对就行,别的都是I2C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写,读取地址写对就行,别的都是I2C时序

你好,I2C时序的部分已经有了,传感器的I2C驱动也写了个大概。
因为我用的是PIC16F1824这块芯片。
想请教你,现在想让单片机去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是不是首先要知道他们各自的从设备地址?

网友C:
恩,是的,你用的温度IC Datasheet 里面都有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你用的温度IC Datasheet 里面都有描述。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我写的驱动是否可以工作,我现在写了一块时钟芯片i2c的驱动,用的是pic1824,编译通过了,但我不知道怎么确定它是否工作了。

现在在实验室,有示波器什么的,可以用这些配合代码测试吗?

楼主:
这是我用的带I2C的 时钟芯片。

楼主:
uchar HYM8563_Write_OneByte1(uchar addr,uchar data)
{
        IIC_Start();                                //产生IIC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0XA2);                   //发送写命令    // 0xA2 写地址                  0xA3 读地址
        if(IIC_Wait_Ack())return 1;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地址                //寻寄存器地址
        if(IIC_Wait_Ack())return 1;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IIC_Send_Byte(data);            //发送字节                //配置寄存器
        if(IIC_Wait_Ack())return 1;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uchar HYM8563_Write_OneByte(uchar N, uchar addr,uchar data)
{
        uchar res = 1;
        CLI
        while(res&&(--N))
        {
                res = HYM8563_Write_OneByte1(addr, data);
        }
        SEI
        return (res);
}

这是配置成主控向被控器件写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我写的驱动是否可以工作,我现在写了一块时钟芯片i2c的驱动,用的是p ...

示波器也可以,最好是逻辑分析仪(设置好很方便,不用示波器一点点读),读SDA,SCL信号,和你想要的时序对上就行。

网友D:
精度要是要求不高,可以用1824的内部温度。要求高就做校准吧,要是再高就外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是要求不高,可以用1824的内部温度。要求高就做校准吧,要是再高就外部吧,哈哈! ...

请问有1824内部温度检测的例程吗?

网友E(2017-08-24):
引用 楼主:
这是配置成主控向被控器件写数据。

这是STM32 的程序吧 跟PIC的好像不一样诶

网友F:
PIC就是要CCS C编译器吧,自带I2C底层驱动库,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G:
谢谢你的提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1824内部温度检测的例程吗?

参见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