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熔丝位设置错误导致锁死怎么办?

楼主(2016-09-26):
(无正文)

网友A:
用通用编程器可以解锁

楼主:
是因为时钟源的熔断丝设置错误了,除了通用编程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网上说可以再外接一个有源晶振,有哪位大神能仔细讲一下怎么办嘛?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是用示波器的那个1KHz方波输入到时钟引脚后再修改熔丝位的,你可以试试。当然如果有其他单片机可以输出方波也是可以当作时钟源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是用示波器的那个1KHz方波输入到时钟引脚后再修改熔丝位的,你可以试试。当然 ...

谢谢请问输出的方波频率还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解开了在XTAL1上接一个8M的有源晶振,再SPI下载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