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20编译出错

楼主(2016-09-26):
请教一下我用maplab编译的时候出现一下错误是怎么回事?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pic\test\test.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Untitled.cce" "Untitled.c" -O"Untitled.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0F220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Mon Sep 26 17:42:10 2016

网友A:
你的文件保存了吗?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保存了吗?叫什么名字?

文件和project都保存了,project名字叫 test,source文件加了Untitled.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保存了吗?叫什么名字?

是build option哪里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要设置C编译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C编译器的路径。

编译器路径检查了没问题,麻烦问一下build option哪里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器路径检查了没问题,麻烦问一下build option哪里需要设置什么吗?

不好意思,我好久不用PIC了,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好久不用PIC了,都忘了。

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编译器的版本不对 更新版本后就OK了 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