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生产用这种测试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我不理解的是图二中电流只有几安,同一块电池按理说电流最多大一安,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2016-09-26):
生产按图一测试

网友A:
12V 45A 充电器 功率就540W 算上充电器本身效率,按80%算 大概675W的输入功率 甚至80%都不到
2000W的调压器  这个2kw 指的是最高电压下 最大功率
充电器工作电压115V 所以 自身功率估计低于充电器所需功率, 所以电流达不到

网友A:
大概猜测试这样 如果要验证 ,自己去测试下

楼主:
我不理解是的电流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
电流表读数显示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