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程序运行大约10多分钟卡死,要重新复位?

楼主:
STM32程序运行大约10多分钟卡死,要重新复位就好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肿么回事?
有时时间很长才卡死。。

网友A(2016-09-26):
你程序设计的问题吧。或者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如果每次都一样,肯定是某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B:
是多么复杂的程序,是不是掉进什么陷阱了。

网友C:
电源,复位电路等不稳定吧;

网友C:
还有板子上是不是有什么大功率的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