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上电有时候死锁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6-09-26):
前几天拿新唐的NUC972做了几片板子,电路参考官方的,系统是linux,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加电时,串口无输出,按复位键也没用,测量芯片晶振已经起振,最后只能断电,然后才能进系统。请问有没有哪位兄弟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哦,没出现过这个状态,要不要板子测试下啊

网友B:
断电?断电后还能进入系统,你断的什么电

楼主:
目前测试情况是这样的:
1、上电后按WAKEUP按键,SysPWREn输出高电平,DCDC电路启动,电源灯亮,80%情况下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有1、2次开机失败,串口无任何输出;
2、开机失败时,单独关掉内核1.2V的DCDC电源,然后再加上就有可能开机启动;
3、只要开机成功,nRST按键都能复位芯片。但是如果开机失败,按复位键也没用;
感觉开机失败时,芯片内核进入错误逻辑,只能断掉内核供电才能恢复。
下面是电源电路:

网友A:
需要板子可以联系我的。

网友C:
与芯片的型号,批次有关。早先的是这样的,需要重复上下电,上电很复杂。现在的AB版本已经修复电源上电的BUG了。

网友D:
使用最新版本的芯片

网友E:
这个是死锁吗,会不会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A:
有问题,肯定是设计的问题了,需要NUC972或者N32905板子的可以联系我,价格相对便宜,
可以看看。

网友F:
是不是启动程序不完善啊?

网友G:
看不明白

网友H:
没遇到过,这个芯片是不是通常是跑Linux

网友I:
听了楼上说与BUG,那么应该有一套专门的二次上电的复位系统吧,比如找个简单的单片机来做这个自动实现二次复位的东西。

网友J:
你好,我正在使用用972芯片做开发。遇到点问题,能否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我QQ 129-613-0907

网友K:
楼主你好,我正在用新唐的977做设计,你上面那个问题也在困扰我,见过新唐出的官方文档,对上面这个问题有解释,但是解决办法很憋屈。有兴趣加我qq一块讨论:176783786

楼主(2016-11-07):
前段时间忙别的事去了,这几天捡起来,又左左右右把上电时序详细测了一下,终于确定了是芯片本身问题,我用的芯片批号是536AB2536M0122HA,也就是所谓B版本,后来换了批号为606AC2605M0142HA的就好了,这是今年最新的C版,有类似情况的兄弟可以查一下芯片的批次。
……
后来跟代理确认了,B版本上电的确有BUG。下面是2个版本芯片:

网友B:
没有BSP怎么玩Linux,直接提供的移植好的吗

网友L(2017-06-12):
广告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