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按键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学EXTI按键中断时我设定 两个按键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为什么始终只能执行一个按键的功能啊??

网友A(2016-09-26):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比如你要创建一个按钮来执行

网友B:
如果是一个端口下的管脚,那么共用了一个入口的,进去后要识别。

网友C:
中断共用一个端口啊,进入了同一个中断函数,你要在里面if判断一下是哪个。

网友D:
楼主上代码啊,没看到不知道你怎么写的,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发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E:
TM32因为具有NVIC使其中断体系大大提升,NVIC使用来管理异常与中断的,并且NVIC模块中还包含SysTick。

这次我们来讲一下EXTI外部中断。

1.在用到时我们必须要设置中断向量表,我们要将中断向量表存储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究竟是RAM还是FLASH就得看你的需求了。

2.STM32中中断优先级分组总共有四种分组方式,我们只能用其中的一组。所以在设置完毕中断向量表的存储位置后我们就得选择合适我们的中断优先级分组。(这一部分可以我的STM32之NVIC一文)

3.然后你要使用哪个外部中断就对此中断设置抢占优先级,亚优先级,以及打开。

4.然后就是相应中断的模式,方式,等配置了

5.设置相应的引脚为输入浮空

下面我们上两个框图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形象的看到STM32共有64个外部中断,公用16个外部中断通道,并与NVIC中断分组里的16级对应起来

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断或者事件相应的过程,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请回复我会继续补充

下面我们就把程序拿上来,供大家做参考(基于V3.3.0的库)

网友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EXTI/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swei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3.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04/16/20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配置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NVIC配置函数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配置函数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配置,如果不明白请看我的STM32之RCC一文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打开相应模块的时钟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条件编译,对异常向量表进行配置(放在RAM还是FLASH)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选择中断优先级分组,此处选择0。使0级抢占式优先级,16级亚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相应的通道配置,此处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亚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时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用结构体完成配置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相应的中断配置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还原到默认配置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选择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选择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选择中断方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时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引脚的配置,如果不明白请看我的STM32之GPIO一文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C) COPYRIGHT 2010 SWEI ********************END OF FILE****/

网友E:
=========================================分割线=========================================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由19个产生事件/中断要求的边沿检测器组成。每个输入线可以独立地配置

输入类型(脉冲或挂起)和对应的触发事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或者双边沿都触发)。每个输入线都可以被独

立的屏蔽。挂起寄存器保持着状态线的中断要求。

=========================================分割线=========================================

19个中断如下:

17——EXTI线16连接到PVD输出

18——EXTI线17连接到RTC闹钟事件

19——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注:有上图可知EXTI0连接的引脚为PA0、PB0、PC0、PD0、PE0、PF0、PG0,其他外部中断EXTI1——

EXTI15类似。所以在使用时尽量将需要的外部中断配置在不同的EXTIx上。

      例如需要3个外部中断,我们可以配置到PA0、PB4、PG3上,此时每个中断都有自己的中断处理程

     序段。如果配置到PA0、PB0、PC1,则PA0和PB0将公用一个中断程序段。当然如果特殊需要,也

     可以这样设计。

=========================================分割线=========================================

配置使用方法:

  • 初始化相应的GPIO管脚
  • 配置外部中断源并进行中断源和GPIO的连接
  • 编写相应中断源的中断处理程序

=========================================分割线=========================================

程序代码

  • 初始化相应的GPIO管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注:GPIO的复用功能必须打开,如红字部分

  • 配置外部中断源并进行中断源和GPIO的连接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EXTI_Line1|EXTI_Line8|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编写相应中断源的中断处理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Sys_Status > MIN_STATUS)
  {
    Sys_Status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PEout(2) = ~PEout(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define Exti_From_Pin8 0x00000100
#define Exti_From_Pin9 0x00000200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u32 Temp = 0x00;

  PEout(2) = ~PEout(2);
  Temp = EXTI->PR;       //取读是那个引脚的中断
  switch(Temp)
  {
    case Exti_From_Pin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break;
    case Exti_From_Pin9:
      if(Sys_Status < MAX_STATUS)
      {
        Sys_Status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break;
    default:break;
  }
}

=========================================分割线=========================================

中断处理程序说明,由于外部中断EXTI5——EXTI9公用了一个中断(EXTI10——EXTI15类似)所以要

区分不同的中断源需要进行相应的判断。如上EXTI9_5_IRQHandler中,通过取读EXTI->PR寄存器来判

断中断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