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转】STM32 FSMC总线深入研究

楼主(2016-09-26):
由于CPU与FPGA通信的需要,以及对8080总线的熟悉,首选采用了STM32的FSMC总线,作为片间通信接口。FSMC能达到16MHz的写入速度,理论上能写20fps的1024*768的图片哈哈。(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DMA传输,数据源也跟不上,实际上刷模拟的图片每秒10fps,刷的很high)当然这不是本篇的要点,这里主要研究STM32的FSMC接口,将速度提升到极限。
1. FSMC协议分析
如下为ILI9325的8080接口的协议
CS(片选信号):低电平片选有效,高电平失能(默认为高:失能)
RS(数据寄存器):低电平写寄存器,高电平写数据(默认为高:写数据)FSMC默认为低。。。。
RD(读信号) :低电平有效,上升沿写入数据,高电平失能(默认为高,失能)
WR(写信号) :低电平有效,上升沿写入数据,高电平失能(默认为高,失能)
FSMC写SRAM模式如下:
(1)读操作
(2)写操作
HCLK为系统时钟72MHz
综上,分析出FSMC与8080接口协议异同点
(1)同:CS,RS,RD有效电平都一样,单个字节的写入与读取时序完全一样
(2)异:
A:8080 默认RS为高,而FSMC默认RS为低
B:8080接口协议能保持CS,RS等有效,连续写数据,而FSMC以此只能输出一个数据。
C:8080协议没有地址线,而FSMC还有地址线,这使得数据输出不连续。
2. FSMC时序研究
下图为FSMC写命令与数据的时序图,从中根据上图可以分析出FSMC可以实现16M的数据写入。FSMC的信号线翻转非常快,这使得IC或者FPGA时序设计上得非常严谨。FSMC最大实现了72MHz(66.7到100MHz之间,实际为72MHz,HCLK)的翻转速度,这要求外部器件支持那么高的速率。
寄存器配置(寄存器+数据)
连续数据写入(0xBB:写数据开始),命令后,RS默认拉低(FSMC和标准不一样的地方)
数据建立很快
写数据,然后默认RS拉低
整体的时序可模拟为:
task task_writecmd;
input [15:0] cmd;
begin
mcu_cs = 0;
mcu_rs = 0;
mcu_data = cmd;
#20;
mcu_we = 0;
#20;
mcu_we = 1;
#15;
mcu_rs = 1;
mcu_cs = 1;
#20;
end
endtask
task task_writedata;
input [15:0] data;
begin
mcu_cs = 0;
mcu_rs = 1;
mcu_data = data;
#20;
mcu_we = 0;
#20;
mcu_we = 1;
#15;
mcu_rs = 1;
mcu_cs = 1;
#20;
end
endtask
3. FSMC接口初始化
根据手册,相关参数如下表所示。这里我发现所谓最小值还能设置为最小,但实际速度差不多。FSMC协议时间参数如下所示:
有人跟我说,手册是保守的;有人跟我说,在小就是默认值了。我不太理解。感觉速度每提升,应该在小就是默认了。不过,反正我追求速度的极限。
以下是FSMC-SRAM模式下的初始化代码,分享的同时,希望对你有用。
  • /* Private typedef -----------------------------------------------------------*/
  • typedef struct
  • {
  •   vu16 LCD_REG;
  •   vu16 LCD_RAM;
  • } LCD_TypeDef;
  • #define    LCD_WriteCmd(cmd)    LCD->LCD_REG = cmd
  • #define    LCD_WriteData(data)    LCD->LCD_RAM = data
  • /* LCD is connected to the FSMC_Bank1_NOR/SRAM4 and NE4 is used as ship select signal */
  •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C000000))
  •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 {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 FSMC Configuration ------------------------------------------------------*/
  • /*----------------------- SRAM Bank 4 ----------------------------------------*/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     //标准
  •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 //     p.FSMC_DataSetupTime = 2;
  •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 //     p.FSMC_CLKDivision = 1;
  • //     p.FSMC_DataLatency = 2;
  •     //超快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p.FSMC_DataSetupTime = 1;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   p.FSMC_CLKDivision = 0;
  •   p.FSMC_DataLatency = 0;
  •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 Color LCD configuration ------------------------------------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 Memory Type = SRAM
  •         - Data Width = 16bit
  •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2.0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BANK 4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

网友A:
说得很好,进入学习了STM32组 优先 的很多知识谢谢。

网友B:
RD(读信号) :低电平有效,上升沿写入数据,高电平失能(默认为高,失能)

网友C: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在外部存储器扩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根据系统的应用需要,方便地进行不同类型大容量静态存储器的扩展。

网友D:
不知在哪个cubeMX里面可以可视化配置这个东西不。

网友E:
前天看个帖子说是在cubeMX里做这个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