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源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9-26):
如题,实现一个1A的恒流源,然后利用该恒流源测试电阻值,外接测试器件接在J1和J2两端,请问Q4,Q5和Q6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图怎么看不清?很少贴图,不知道怎么贴哦

网友A:
现在图贴出来都要被缩。你这图还把很多不相关的边缘都放进来占地方,关键地方根本看不到。

网友B:
这是我们看到的图片效果,这你能看清?你这不是会贴吗.你只是在上传前没处理你的图片.
你的图只保留关键部分,再上传.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