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供电芯片的优劣

楼主(2016-09-26):
一个是LM5025,一个是BTS50085-1TMA,前者看datasheet是PWM控制,后者看说明是场效应管控制,那么这两种在汽车上应用,孰优孰劣呢?

网友A:
一个是热端智能开关,
一个是DC-DC芯片,
两个有可比性?

网友B:
mos管更pwm不冲突,芯片通过mos管控制pwm, 好不好,看器件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电流 功率范围及价格

网友C:
LM产品用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C:
后面这个产品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National半导体公司推出用于正激转换器的100V脉宽调制(PWM)控制器LM5025,具有用在分布式电源结构的有效钳位/重置技术。这种新器件用在高开关频率,比通常用在通信、汽车电子、分布式和工业电源系统以及多输出电源的通常正激调整器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功率密度。
       前者用在汽车上的应用多点。

网友E:
DCDC考虑吗?

网友E:
电源的产品性能跟你的要求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