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c1314驱动程序,MSP430F149.169驱动LDC1314

楼主(2016-09-26):
MSP430F149/169驱动LDC1314程序,可用于金属的检测,已给出各个文件名称,自建工程添加文件即可使用。显示程序LCD12864.c较为普遍,未给出。

楼主:
MAIN.C文件

#include <msp430f169.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2864.h"

externuint LDC1314_Result(ucharChannal);

extern void InitLDC1314(void);

/*****************************************************************************

系统初始化,MCLK=8MHz,SMCLK=1MHz

******************************************************************************/

voidInitSys()

{

unsignedint iq0;

   _DINT();     // 关中断本可以不必这样小心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DIVS_3;          //MCLK,SMCLK时钟为XT2SMCLK8分频1MHz

}

void main( void )

{

uint value = 0;

InitSys();

InitLDC1314();

Ini_Lcd();

Component_Display(4,0,134);//显示

while(1)

  {

    value = LDC1314_Result(0);//通道0 Component_Display(1,0,value);//显示

delay_ms(200);

  }

  _NOP();

}

LDC1314.C文件

#include "LDC1314.h"

//**************************************

//I2C总线初始化

//**************************************

void I2C_Init()

{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2C_Stop();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LDC_SCL_OUT(); // SCL设置为输出

    LDC_SDA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LDC_SDA_H();   //拉高数据线

    LDC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LDC_SDA_L();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延时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LDC_SCL_OUT(); // SCL设置为输出

    LDC_SDA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LDC_SDA_L();   //拉低数据线

    LDC_SDA_H();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5);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ucharack)

{

if(ack)

        LDC_SDA_H();

else

        LDC_SDA_L();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LDC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0有效,1无效

//**************************************

uchar I2C_RecvACK()

{

uchar cy;

    LDC_SCL_OUT();               // SCL设置为输出

    LDC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f(LDC_SDA_DAT())

    {

cy=1;

    }

else

    {

cy=0;

    }

//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LDC_SDA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SendByte(uchardat)

{

uchari,temp;

    LDC_SCL_OUT(); // SCL设置为输出

    LDC_SDA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dat<<i))

        {

            LDC_SDA_H();

        }

else

        {

            LDC_SDA_L();

        }

        LDC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temp=I2C_RecvACK();

return temp;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i;

uchardat = 0,cy;

    LDC_SCL_OUT(); // SCL设置为输出

    LDC_SDA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LDC_SDA_H();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LDC_SDA_IN(); // SDA设置为输入准备向主机输入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1;

        LDC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f(LDC_SDA_DAT())

        {

cy=1;

        }

else

        {

cy=0;

        }

dat |= cy;                //读数据

        LDC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LDC_SDA_OUT();

return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

void ByteWrite1314(ucharREG_Address,uchar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

uchar ByteRead1314(ucharREG_Address)

{

uchar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REG_data;

}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数据

//**************************************

void WordWrite1314(ucharREG_Address,uintREG_data)

{

ucharREG_data_H,REG_data_L;

REG_data_L=(uchar)(REG_data&0xFF);

REG_data_H=(uchar)((REG_data&0xFF00)>>8);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_H);       //发送内部寄存器数据高8位

    I2C_SendByte(REG_data_L);       //发送内部寄存器数据低8位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数据

//**************************************

uint WordRead1314(ucharREG_Address)

{

uintREG_data;

ucharREG_data_H,REG_data_L;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原因不明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_H=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0);                //接收应答信号

REG_data_L=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非信号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REG_data=REG_data_H; REG_data<<=8;

REG_data|=REG_data_L;

returnREG_data;

}

//**************************************

//初始化LDC1314

//**************************************

void InitLDC1314(void)

{

  I2C_Init();

while(WordRead1314(DEVICE_ID)!=0x3025);//等待,I2C正常

  //WordWrite1314(RESET_DEV,0x8800);

  /*重启LDC1314*/

WordWrite1314(CONFIG,0x2451);

  /*默认值,睡眠模式开,方便配置*/

  WordWrite1314(CLOCK_DIVIDERS_CH0,0X500a);//fSENSOR不分频fCLK 2分频

  /* 时钟源分频选择,分频系数1,1

  Using L and C, 得fSENSOR = 1/2π×sqrt(L ×C)

注意fSENSOR须小于8.75 MHz,fSENSOR分频系数才能置1

注意fREF0须至少大于 4 ×fSENSOR,以决定fREF0分频系数

  fin0 = fSENSOR0/CH0_FIN_DIVIDER

  fREF0 = fCLK / CH0_FREF_DIVIDER

  */

WordWrite1314(SETTLECOUNT_CH0,0x0A60);

  /* 建立(Settling)时间设置

计算得Q=Rp*sqrt(C/L)

寄存器值小于10取10大于10取其值,且应满足以下条件:

CHx_SETTLECOUNT≥QSENSORx×fREFx / (16 ×fSENSORx)     (10进制)

    (1)fSENSORx:x通道传感器频率

    (2)fREFx:x通道参考频率

    (3)QSENSORx:品质因数Q=Rp×sqrt(C/L)

注意,不等式右边算出有小数则向上取整

建立时间tSx = (CH0_SETTLECOUNT*16) / fREF0

通道切换时间tCsd = Channel Switch Delay = 692 ns + 5 / fref     (us)

  */

WordWrite1314(RCOUNT_CH0,0xFFFF);

  /*转换时间设置

得转换时间tCx = TSAMPLE(采样时间) –tSx–tCsd      (us) 由下式算出寄存器的值(有小数则向下取整(舍去)):

转换时间tCx = (CHx_RCOUNT× 16) / fREFx     (10进制)

注意寄存器的值化为16进制

  */

  /*使用ERROR_CONFIG默认值,错误中断关闭*/

WordWrite1314(DRIVE_CURRENT_CH0,0x9800);

  /*传感器驱动电流设置,使用请同时注意CONFIG寄存器相关配置

查数据手册的Figure 15,得IDRIVE值(10进制),INIT_DRIVE值不使用,保持默认

使用CH0_IDRIVE[15:11]时,Rp Override须打开

使用CH0_INIT_IDRIVE[10:6]时,保证AUTO_AMP_DIS位不置位

  */

  //WordWrite1314(MUX_CONFIG,0x801);

  /* 多通道转换选择,输入尖峰脉冲滤波器带宽选择,使用请同时注意CONFIG寄存器相关配

置

  (a)置AUTOSCAN_EN位为b1使能连续模式(sequential mode)

  (b)置RR_SEQUENCE位为b00使能两个通道的数据转换(channel 0,channel 1)

  (c)置DEGLITCH位为b100设定输入尖峰脉冲滤波器带宽,此值必须高于谐振频率fTank!

  */

  //WordWrite1314(OFFSET_CH0,0x00);

  /*频率偏移(补偿)设置

可以设置从每个数据值中减去偏移值以补偿频率偏移或最大化动态范围的样本数据

  fOFFSET0 = CH0_OFFSET * (fREF0/2^16)

且偏移值应小于fSENSORx_MIN / fREFx

  */

  //WordWrite1314(RESET_DEV,0x00);

  /*输出增益设置,[10:9],对所有通道有效

对于传感器信号变化量小于满量程25的系统,设置输出增益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精度)

  */

  /*

状态寄存器STATUS,ERROR_CONFIG

  */

WordWrite1314(CONFIG,0x1501);

  /*默认连续转换(单)通道0,睡眠模式关,Rp Override开

低功耗模式关,传感器自动幅度校正(AUTO_AMP)关,Ref时钟源选外部时钟源

  INTB中断开,高电流驱动关*/

}

//**************************************

//读取LDC1314转换结果,输入参数为选择通道数

//**************************************

uint LDC1314_Result(ucharChannal)

{

uint  temp=0;

switch(Channal)

  {

case 0x00:

              temp=WordRead1314(DATA_CH0);  //通道0

break;

case 0x01:

              temp=WordRead1314(DATA_CH1);  //通道1

break;

case 0x02:

              temp=WordRead1314(DATA_CH2);  //通道2

break;

case 0x03:

              temp=WordRead1314(DATA_CH3);  //通道3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temp&0xF000)!=0);

  /*有错误Flag!,有输出增益时注意此句,可能出错

  0x000 = under range,0xfff = over range

  */

return temp;

}

LDC1314.H文件

#ifndef __LDC1314_H

#define __LDC1314_H

#include <msp430f169.h>

#include "config.h"

static void  I2C_Init();

static void  I2C_Start();

static void  I2C_Stop();

static void  I2C_SendACK(ucharack);

staticuchar I2C_RecvACK(); staticuchar I2C_SendByte(uchardat);

staticuchar I2C_RecvACK();

static void WordWrite1314(ucharREG_Address,uintREG_data);

staticuint WordRead1314(ucharREG_Address);

void InitLDC1314(void);

uint LDC1314_Result(ucharChannal);

//****定义LDC1314硬件接口不同硬件修改此处即可***********

#define LDC1314DIR P1DIR

#define LDC1314OUT P1OUT

#define LDC1314IN  P1IN

#define LDC_SCL    BIT2

#define LDC_SDA    BIT3

#define LDC_INTB   BIT4//中断

#define LDC_SD     BIT5//置高,则进入掉电模式

//*********I2C硬件相关接口函数**************

#define LDC_SCL_OUT() LDC1314DIR |= LDC_SCL  // SCL脚输出

#define LDC_SCL_H()   LDC1314OUT |= LDC_SCL  // SCL拉高

#define LDC_SCL_L()   LDC1314OUT &= ~LDC_SCL // SCL拉低

#define LDC_SDA_OUT() LDC1314DIR |= LDC_SDA  // SDA脚输出

#define LDC_SDA_H()   LDC1314OUT |= LDC_SDA  // SDA拉高

#define LDC_SDA_L()   LDC1314OUT &= ~LDC_SDA // SDA拉低

#define LDC_SDA_IN()  LDC1314DIR &= ~LDC_SDA // SDA脚输入

#define LDC_SDA_DAT() (LDC1314IN&LDC_SDA)    // SDA输入数据

#define SlaveAddress     0x2A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ADDR接

高电平地址则为0x2B

#define DATA_CH0            0x00       //Channel 0 Conversion Result and Error Status

#define DATA_CH1            0x02

#define DATA_CH2            0x04

#define DATA_CH3            0x06

#define RCOUNT_CH0          0x08      //Reference Count setting for Channel 0

#define RCOUNT_CH1          0x09

#define RCOUNT_CH2          0x0A

#define RCOUNT_CH3          0x0B

#define OFFSET_CH0          0x0C      //Offset value for Channel 0

#define OFFSET_CH1          0x0D

#define OFFSET_CH2          0x0E

#define OFFSET_CH3          0x0F

#define SETTLECOUNT_CH0     0x10      //Channel 0 Settling Reference Count

#define SETTLECOUNT_CH1     0x11

#define SETTLECOUNT_CH2     0x12

#define SETTLECOUNT_CH3     0x13

#define CLOCK_DIVIDERS_CH0  0x14

#define CLOCK_DIVIDERS_CH1  0x15

#define CLOCK_DIVIDERS_CH2  0x16

#define CLOCK_DIVIDERS_CH3  0x17

#define STATUS              0x18    //Device Status Report

#define ERROR_CONFIG        0x19    //Error Reporting Configuration

#define MUX_CONFIG          0x1A    //Channel Multiplexing Configuration

#define CONFIG              0x1B    //Conversion Configuration

#define RESET_DEV           0x1C    //Reset Device

#define DRIVE_CURRENT_CH0   0x1E    //Channel 0 sensor current drive configuration

#define DRIVE_CURRENT_CH1   0x1F

#define DRIVE_CURRENT_CH2   0x20

#define DRIVE_CURRENT_CH3   0x21

#define MANUFACTURER_ID     0x7E    //厂商ID,默认值0x5449

#define DEVICE_ID           0x7F    //设备ID,默认值0x3054

#endif

网友A:
版主这个程序有点长。

网友A:
能不能模块化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