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库函数中的assert_param和assert_failed

楼主(2016-09-26):
使用STM32库函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带参数的库函数前面都有assert_param语句。

例如我们随便看一个库函数,如下所示:

这个函数是3.5版本库函数stm32f10x_tim.c中的定时器复位函数。

assert_param语句的作用?

assert_param语句是用于程序开发的时候,调试用的检测语句。默认是不开启的,你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当你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检测机制,调试完了再关闭。

楼主:
怎么使assert_param起作用?

查看assert_param的定义,位于stm32f10x_conf.h文件,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个宏,看它的条件编译语句,你会发现,把USE_FULL_ASSERT定义后,即可打开assert_param这个参数检测机制。USE_FULL_ASSERT这个宏定义已经在文件中隐掉,我们把它的注释符号去掉即可。

看上图中第59行代码,是个条件编译语句,意思是:如果定义了USE_FULL_ASSERT,就把assert_param定义为一个三目运算的结构(第68行),否则(第71行),就把assert_param定义成((void)0)(第72行)。也就是说,你只有定义了USE_FULL_ASSERT,assert_param才会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通过一个三目运算结构(如下)来判断的。

楼主: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assert_param语句的作用是检测函数的参数是否符合该函数的要求,例如上面的函数中的参数就是TIMx,我们找到IS_TIM_ALL_PERIPH这个定义,可以看到TIMx中的x的范围是1~17,也就是说,你要是把函数写成TIM_DeInit(TIM1);assert_param的结果就是(void)0,如果你把函数写成TIM_DeInit(TIM18);就会调用assert_failed函数。

#define IS_TIM_ALL_PERIPH(PERIPH) (((PERIPH) == TIM1) || \
((PERIPH) == TIM2) || \
((PERIPH) == TIM3) || \
((PERIPH) == TIM4) || \
((PERIPH) == TIM5) || \
((PERIPH) == TIM6) || \
((PERIPH) == TIM7) || \
((PERIPH) == TIM8) || \
((PERIPH) == TIM9) || \
((PERIPH) == TIM10)|| \
((PERIPH) == TIM11)|| \
((PERIPH) == TIM12)|| \
((PERIPH) == TIM13)|| \
((PERIPH) == TIM14)|| \
((PERIPH) == TIM15)|| \
((PERIPH) == TIM16)|| \
((PERIPH) == TIM17))

assert_failed函数怎么写?

楼主:
assert_failed函数怎么写?

如上,当你定义了USE_FULL_ASSET之后,你立即编译,编译器会报错,提示assert_failed函数没有定义。我们把assert_failed这个函数放到mian.c文件中,如下定义: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file, line);
while(1);
}

上面函数的意思就是,如果参数出错,输出出错的文件名称和行号。结果是输出到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输出结果。注意,编译器Build Output栏是不会报错的。

下面给出一个例程,故意写错参数,通过STM32串口1把错误参数的文件名称和行数发到串口,你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即可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