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6-09-26):
用新塘M0516单片机向PC端发送任意字符 PC端给单片机发送‘9’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有些问题:
1、ucData_1和UA0_RBR用printf输出时 怎么显示0
2、检测ucData_1==9时,P4_DOUT&=~(1UL<<0)不成立?

网友A:
字符在系统里实际上不等于他看起来的值,应该加‘’
那个判断改成‘9’

网友B:
ucData_1==9
这个不对,你收到的是9,字符9.
应该写成ucData_1=='9'
或者写成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Data_1==9
这个不对,你收到的是9,字符9.
应该写成ucData_1=='9'

之前的版本是ucData_1=='9’但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在系统里实际上不等于他看起来的值,应该加‘’
那个判断改成‘9’

之前的试了ucData_1=='9’但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C(2016-11-07):
最后解决了没,?你先打印一下看看那个数字是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解决了没,?你先打印一下看看那个数字是几

解决了

网友C:
多用几次串口的打印,以后就娴熟了。

网友D:
通常单片机的几个串口功能不尽相同,有一个,只能输出,用于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