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能否批量修改元器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27):
就是一个电路中有512颗相同封装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
前几次,批量修改操作失败的原因已经找到。是没有选择所要二极管封装所在的元器件封装库。修改之后,已经修改成功。

网友A:
修改好PCB库文件,然后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Tools->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使用全局修改,改了封装库,就可以了。全局修改相同元器件的封装。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