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PI单线半双工调试笔记

楼主(2016-09-27):
为刷SPI小彩屏,先试试主模式 SPI单线半双工操作,STM8S003

实验结果:可以在不关SPE时置BDOE=0启动主模式接收,如果只接收一个字节,
软件延时1bit等SCK输出,关SPE接束通信,再查询RXNE置位取数据,关NSS
如果接收多字节,则在最后一个字节的SCK产生后,RXNE前,关SPE接束通信,再查询RXNE收数据,关NSS
如果重新置BDOE=1总线会再发一次最后一个写入SPI_DR的数据,所以只能SPE=0结束通信

网友A:
原来如此,楼主的代码和电路图给看看,用的哪几个管脚啊,是用的IO模拟的还是SPI收发器

楼主:
硬件SPI,SCK-PC5,MOSI-PC6, GPIO做NSS从选

楼主:
spi_sr busy=0时数据可能并没有发完,对串口液晶因为在第8个CK的上升沿锁定A0信号,所以即使BUSY=0时改变A0仍可能出错

楼主:
最新pdf对busy终于讲清了

楼主:
明天再试试

网友B(2016-12-01):
楼主,接收时,是如何实现发送读取地址后再接收返回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