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通信sx1278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29):
32M晶振还是用有源的晶振比较好,手册也是推荐有源的哦

网友B:
晶振2端并个1M 电阻试试
或者 单根串个33R 电阻
另外 示波器看看

网友C:
都能通信,怎么可能晶振不工作呢?如何判断不工作的呢?

网友D(2016-11-01):
晶振不工作根本就不能切换到睡眠模式以外的模式,楼主是怎么确定晶振不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不工作根本就不能切换到睡眠模式以外的模式,楼主是怎么确定晶振不工作的? ...

也许是用示波器在晶振每个脚上都看不到时钟波形?

网友F:
能通信,晶振没起振?楼主自己想想可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