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像ams1117这样的芯片

楼主(2016-09-27):
像ams1117这样的芯片,温度多少以内是正常的呢。

楼主:
他们说可以串万用表来测试。

网友A:
能用手指摸,温度就可以承受,也就是四十多度,温度再高手指摸上去也承受不了

网友A:
串接万用表测试电流,当然可以大概折算出来温度

网友B:
万用表测温度,还是通过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用手指摸,温度就可以承受,也就是四十多度,温度再高手指摸上去也承受不了 ...

答的漂亮!

网友D:
大概算下功率,拿手摸摸就好了。

网友E:
一般手册上会给出最大工作结温、对空热阻,然后结合环境温度可以算出最大允许功耗,不超过最大允许功耗一般问题不大,保险点就再乘以个安全系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温度,还是通过电流

万用表测电流

网友G:
规格书上有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