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隔离测试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
大家好!
      大多数开关电源技术手册只规定了产品的隔离电压仅在1min钟内快速测试有效,如果产品在实际应用中,输入-输出之间存在持续的压差,需要确认选用的开关电源隔离耐压是否符合技术手册要求,则需要参照相关标准。
      根据IEC950的标准,隔离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之间的转换关系可以通过曲线图表示(见附件),客户可以通过标准来确定自己选用的开关电源隔离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2016-10-01):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A:
产品设计还是选择电源模块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

就是对应关系,哪里复杂?

网友B:
IEC950的标准哪里查到?

网友C:
这个关系怎么用?

网友C:
在产品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D:
应用关系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

你看到哪里的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