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量程转换电路可行性疑问

楼主(2016-09-27):
最近看了一些数字电压表自动量程转换实现相关的**,发现很多方法用的是模拟开关实现量程转换,可是我认为大多数用模拟开关的根本就是错误的设计,比如下面这个:这个设计使用了模拟开关MAX4602,然而MAX4602的模拟电压输入范围是从正电源轨到负电源轨,而他的供电电压不可能达到400V,当被测电压达到400V时,MAX4602承受的电压就有400V,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极限值,怎么可能还能正常工作。

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电路错误;正确的是输入直接9.9M后进入模拟开关,这样就不会超过嵌位电压了;
或者先分压后放大后测试

网友A:
另外你的图是高压电压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图是高压电压测试吗

他的设计就这一个量程转换,我看的这个是《一种量程自动转换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的设计》中的,我已经上传了附件,比我描述的要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设计就这一个量程转换,我看的这个是《一种量程自动转换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的设计》中的,我已经上传了 ...

看过了,这个电路只能仿真;不要纠结了

网友A:
不过输入电路小改一下就可以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输入电路小改一下就可以实用了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我发现很多类似的论文都是用模拟开关,原理和他的一样,但却在论文中说“经实际测试”,我很怀疑他们测试了没有,还是纯粹就是造假。

网友A:
应该是给老师看的

网友B:
电路不全,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大电阻做吸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全,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大电阻做吸收用。

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中文的资料都是一坨屎,骗职称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这样.

网友D:
用程控增益放大器,很容易实现量程切换

网友A:
你的图也是400V直接加到开关上了,开关电压不能超过VCC(5V)

网友A:
这样改下就好了,运放要有高阻特性的,缺点就是输入电阻有变化
IN>---------| 9.9M |-------------------------| 缓冲|----->Out
GND|------|开关|----|100K|-|
GND\----------|嵌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也是400V直接加到开关上了,开关电压不能超过VCC(5V)

这两个开关是继电器,不是模拟开关.
如果你非要用模拟开关可以这样.要求是运放的输入阻抗要很高,否则会被9.9M明显分压,缺点是表的位数做不高,因为要做9.9M电阻几乎不分到什么电压的话,运放的输入阻抗已经很恐怖了,而对那两个二极管要求也高.

网友E:
我认为楼主的质疑是对的!这个电路无论如何在高压处改都没戏!可以在接地端电阻处用多个电阻串联,串联连接点通过模拟开关接地。当高压测量的时候,将串联的第一个电阻接地;档次改变,串联的电阻增多,改变了输入电压的分压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楼主的质疑是对的!这个电路无论如何在高压处改都没戏!可以在接地端电阻处用多个电阻串联,串联连接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