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C3043的触发可控硅限流电阻会烧掉?

楼主(2016-09-27):
负载为300欧姆,160W功率。当MOC3043触发导通时,1/2W 360欧姆的触发电阻会烧掉?换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后,可控硅处于未完全导通状态,压降快90V了。请问这个触发电阻的阻值应该怎么选取?

网友A:
加rc滤波电路

网友B:
可控硅处于未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C:
使用50~100欧姆1W以上电阻(主要是安全考虑),控制脚那个抗扰动用1K以上1/4W电阻并一个0.01~0.1的电容,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