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求教一个问题:如何判断一个钮扣电池的电量已经耗尽?

楼主(2016-09-27):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纽扣电池,具体来说是CR2032型。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电池在测试的时候就已经耗电耗尽了,但是拿出来测量,电压居然还有2.9V,十分的神奇。这可是在京东购买的正牌南孚电池,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所以,为了避免因为电池混淆而导致测试出错,想跟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看看有办法识别耗尽电量的电池?多谢先啦!

网友A:
手册上会给一条放电曲线,用15K的电阻放电,
按手册可以接个15K的电阻然后量电压,对比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会给一条放电曲线,用15K的电阻放电,
按手册可以接个15K的电阻然后量电压,对比曲线 ...

兄弟,多谢先!

不过,我的就是通过放电试验,把电放完之后的电池,又混入了新电池里面去了。所以,我想问的其实是,怎么挑选出这些废电池?

网友B:
重载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多谢先!

不过,我的就是通过放电试验,把电放完之后的电池,又混入了新电池里面去了。所以,我想 ...

就是加15K电阻然后看电压,虽然不十分准确,但也是个方法

网友A:
这个重载不能大,1mA的负载,好电池都能拉到1V甚至以下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就是用重载来测试,呵呵。特别感谢manbo789!

网友C:
电工是从datasheet里找答案, 从标称容量及放电曲线上推断, 电压降到2.9V已经只有40%的电量了

CR2032标称容量230mAH, 15K放电曲线

网友C:
要保证80%的电量, 至少要2.98V

网友D:
全新2032空载基本都要在3.1V以上,空载2.9V的基本很多情况下都不能用了。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电新的3~5A,低于0.6~0.8A的可以扔掉了.
钮扣电你找颗新的量一下,再比对旧的,立马见效.

量电压不可靠,旧电池的电压是虚高,一吃负载马上跌落.

简单粗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这样区分电池,指针式万用表,尤其是低灵敏度的小型指针式万用表,有其优势——不必精确读数,看指针摆动趋势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T叔这方法实用还方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小电量, 小电流的电池确实可以这么干, 我也经常用万用表的20A档筛干电池。新的5号碱性电池短路电流七八A, 碳性的三四A左右

网友H:
没有大家这么聪明,我一般就用数字电压表量电压如果非常低,比如:1.5V就说明这个电池不能用了,2.9V按我的方法还可以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又学了一招。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学习了

网友K:
我家里剃须刀里的干电池搞混了时,让电池竖直自由落体到地板上,蹦得越高的电量越少

CCTV, 原来如此

网友:
提高测试人员素质 别混料 测试的电池做记号

网友L:
废电池内阻大,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废电池内阻大,测电阻。

最通用的电量测量方法是电压, 最通用的放电能力是测内阻, 所有的电池测试仪都这么干, 包括干电池生产线上的检测工装。测电压好说,内阻的话一般是在电池回路上施加(或叠加)一定大小的交流电流,然后测电池两端的交流电压。
电池测量仪都不提供超过额定放电能力的测试,若是将电池测试仪的接受电流设置到七八A,将5#新电池接上去启动测试模式,由于端电压降的利害, 测试仪弄不好会显示出错。(干)电池厂也不可能用短路法对产品进行检测,这太暴力了。

网友M:
我的办法是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短路电流,只要是小容量的干电池都可以用此法,注意控制时间并选择足够耐受度的挡位,免得烧表。至于多大电流算容量还行?拿新电池比对一下即可。
此法简单、有效,但再次强调,只适合小容量干电池,因为这些电池的内阻较高,短时短路放电也不会造成电池损坏。

网友M:
补充:前述适合个人日用,也可以用作产品用电池的抽检,严格要求的话,抽检的电池可以不必再装机使用,以防止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批量检测的话,根据电池放电曲线串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再测放电电流,反正批量测试是要用工装的,此时加个电阻并不会带来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的办法是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短路电流,只要是小容量的干电池都可以用此法,注意控制时间并选择足够耐受度的 ...

不光是干电池, 应急的情况下, 连1.2V的镍镉, 镊氢电池也可以这么干.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受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家里剃须刀里的干电池搞混了时,让电池竖直自由落体到地板上,蹦得越高的电量越少 ...

这才是真正惠民、适宜推广普及的好方法,要测干电池,普通人家哪有电流表哇

网友P:
五花八门

网友Q:
鄙视你,电工基础性的本质工作都拎不清,你咋还有那么多空操心什么人类、社会、政府哪些破事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这才是真正惠民、适宜推广普及的好方法,要测干电池,普通人家哪有电流表哇 ...

嗯,那个有请贝贝的节目里介绍过,我的剃须刀早上更换电池一迷糊偶尔分不清新旧电池,就用那办法试,比较死的就是新电池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嗯,那个有请贝贝的节目里介绍过,我的剃须刀早上更换电池一迷糊偶尔分不清新旧电池,就用那办法试,比较 ...

说到这个栏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男主持人黄西。刚开始看他时候,当时就不淡定了:这么丑、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笑话也不好笑的人,后台得多强大才能站上央视舞台啊!
后来无意知道了黄西的资历,才发现这人确实牛X,是个天才啊!再看他主持,也不觉得讨厌了,而且发现很有味道。
所以说,先入为主要不得啊!

网友R:
我是用220Ω电阻做负载来测,计算出内阻>20Ω的都不用,有专门测试各种电池的手持式设备,你可以搜搜。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本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运用此法,可谓是最简捷、最实用的方法。特别友情提醒:宜用数字万用表为宜(指针式万用表尽可能别用,以防打弯表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本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运用此法,可谓是最简捷、最实用的方法。特别友情提醒:宜用数字万用表为宜(指 ...

量程其实都够用,打表的原因是阻尼太差。阻尼适中的表头不会打表,阻尼太好的表不存在(反应太慢)。

网友T:
好贴,一下子学了好几招。我以前都是用接负载测电压的方法。短路法以前不敢用,以后有机会试试。其实比较起来,施加交流激励测内阻的方法是唯一一种对电池电量基本无损的方法,不过测量起来不太方便,还要和同型号、同批次的对比才比较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T:
好贴,一下子学了好几招。我以前都是用接负载测电压的方法。短路法以前不敢用,以后有机会试试。其实比较起 ...

这里的短路,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短路了, 新的碳性电池有0.3欧的内阻, 新的碱性电池则只有0.1欧左右. 500型指针表5A档(最大5A)内阻0.15欧, 47型10A档0.01欧, 好的原装表笔每条0.04欧, 山寨的每条可达0.2欧。
前面老T说干电池短路电流三四A,要么是500型,要么是碳性电池,要么表笔比较差。200元级的胜利+原装表笔测碱性电池短路电流8A妥妥的,有电的镍氢,可达10-12A(只要是通过表笔测单只镊氢一般是没问题的,4000块级的安捷伦表我都测过,那是应急选来装锑须刀。若是用粗线DIY的表笔,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U:
为啥我在看天书?给我科普下?啥叫重载1ma测试?怎么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U:
为啥我在看天书?给我科普下?啥叫重载1ma测试?怎么测的

CR2032的额定放电电流仅0.2mA,故1mA属重载

网友V: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10A档测量短路电流可以秒杀.哈哈,俺一直是这么区分的.表棒搭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都让你放光了.
5 ...

这方法简直给力。。。

网友D:
2032不经得起大电流的。接个小LED测电压,低过2.9伏都可以丢了,装上去也用不了几天。有那闲情去拆机子换一次我不如上个新的有时间喝咖啡,这东西又不要几个钱。

网友U:
引用 网友C:
CR2032的额定放电电流仅0.2mA,故1mA属重载

额,0.2ma给谁用啊,哪个芯片谁有这么低的电流200ua

网友C:
引用 网友U:
额,0.2ma给谁用啊,哪个芯片谁有这么低的电流200ua

这个电池,三羊本来是做来给电脑主板的CMOS供电的,电流只需要一两个uA而已。超过10mA的瞬间大电流放电间隔时间至少要求30分钟,不然有损容量。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三羊本来是做来给电脑主板的CMOS供电的,电流只需要一两个uA而已。超过10mA的瞬间大电流放电间 ...

哦,谢谢了。

楼主:
承蒙各位大神的指点,学习了不少知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032的额定放电电流仅0.2mA,故1mA属重载

更正一下蚂蚁哥的数据:CR2032的额定电流是4mA,最大脉冲电流是12mA。至少我手头的规格书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鄙视你,电工基础性的本质工作都拎不清,你咋还有那么多空操心什么人类、社会、政府哪些破事的呢。 ...

叶公,您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呢?还是说给其他人听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蚂蚁哥的数据:CR2032的额定电流是4mA,最大脉冲电流是12mA。至少我手头的规格书是这么写的。 ...

你手头的规格书, 是三洋的? 松下的? 还是"国产品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头的规格书, 是三洋的? 松下的? 还是"国产品牌" ?

国产品牌,但还算是有点水平的国内厂家。

三洋/松下的太贵了,俺们用不起,哈哈哈。

其实,客户那边用的电池更烂,新拆开的电池,量着有3.1V,装上遥控器按了十几下,拿出来一测,2.82V了,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品牌,但还算是有点水平的国内厂家。

三洋/松下的太贵了,俺们用不起,哈哈哈。

俺这里有三洋和松下的规格书, 规格书里“不敢写”额定电流, 只有推荐电流0.3mA。也许是理解上的不同吧。

网友D:
锂电池,注意不是我们手机用那种锂离子电池,有两种,一种3V,还有一种少见的为3.7V,都不能充电。都是小电流放电,这种电池用来给低耗电RAM做数据保持或设备里的时间记数用。这种电池用做电源供应的也就是小电筒,电子表,电子词典或遥控器。

对的,就是用在无线遥控器上的。

网友W:
遥控器好多用纽扣电池的

对的,就是用在无线遥控器上的。

网友X:
纽扣电池基本上不存在电量耗尽这种说法。这个是相对的,判别的标准就是电池电压是否在你用电负载的最低要求电压以上
电池随着放电,电压降低,低于后端负载所需电压时就相当于Over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后端负载耗电量会不会偏大,那好点就快,而且相当于外接小电阻,那电池输出电压就低了,万用表的话基本上相当于测开路电压,这个显得高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C:
俺这里有三洋和松下的规格书, 规格书里“不敢写”额定电流, 只有推荐电流0.3mA。也许是理解上的不同吧。 ...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Z:
2.9V是虚电压,带15KΩ负载测试的电压是真实电压,实际内部的电流已经很小了,CR2032内部有锂和锰化学物质,一般锂用完就算电池用完,但空载测试还是有电压的!
具体的参考我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Z:
2.9V是虚电压,带15KΩ负载测试的电压是真实电压,实际内部的电流已经很小了,CR2032内部有锂和锰化学物质 ...

多谢指教!

网友AA:
如果是新旧电池弄混了 直接测电压就应该可以 新电池电压肯定在3.0V以上 对比电压就能分辨

网友AB(2017-05-04):
引用 网友K:
我家里剃须刀里的干电池搞混了时,让电池竖直自由落体到地板上,蹦得越高的电量越少 ...

这倒是一个方法,准确率50%,准....不准....

网友K:
引用 网友AB:
这倒是一个方法,准确率50%,准....不准....

去实际动手扔一下再下结论,电动剃须刀不一定有,电视机空调之类的遥控器应该有吧

网友AC(2018-01-30):
搞测试费时费力,最简单低成本的一招,能区分已完全放电或不达标CR2032,找个F8的绿光LED草帽灯(工作电压3-3.4V,工作电流20mAh)长脚为正极,断脚为负极,直接间插CR2032正负极(CR2032负载电压秒变2.9V-3.0V左右),能负载正常发光的OK,否则PASS掉。蓝牙发射方案大电流放电CR电池记得找我哈!

网友AD:
不能用万用表量吗

网友AE(2018-07-06):
好贴,我因为直接测电流烧了好几次表,测电池都不敢这么测了。

网友AF(2018-10-26):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蚂蚁哥的数据:CR2032的额定电流是4mA,最大脉冲电流是12mA。至少我手头的规格书是这么写的。 ...

你好,你用的是谁家的产品呢?我查了松下和村田的手册,都提到额定电流是0.2mA,刚好跟大蚂蚁的数据吻合。
我有个产品,按下一个按键后,1.2mA的电流会持续1分钟,很担心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好,你用的是谁家的产品呢?我查了松下和村田的手册,都提到额定电流是0.2mA,刚好跟大蚂蚁的数据吻合 ...

我当时选用的是一款客户提供的,名叫“武汉力兴(火炬)能源有限公司”的产品,具体参数如上图。

我估计,松下、村田这些大厂比较谨慎保守一些,所以参数偏小一点。而国内厂家都比较大胆,故此数值也标的比较高吧。

谭工哈哈我来回复你了! 注意哟,这个4mA是最大连续放电电流,而上面几位工程师说的是国标电流,大家说的都没错,就是概念比错了,通用的标准电流是0.2mA,但是最大连续放电电流能达到4mA,这俩概念不一样哈哈哈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我当时选用的是一款客户提供的,名叫“武汉力兴(火炬)能源有限公司”的产品,具体参数如上图。

我估 ...

多谢!

网友AG(2020-04-13):
引用 网友Y: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哈哈哈哈精辟

网友AG:
前排大佬们的方法十分实用,具体操作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