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ADC读取电压数据,怎么一直都是4095呢

楼主(2016-09-27):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挂了,实际和这个4095的电压值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换 一 个 通道试试

网友C:
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看看基准是不是变成0了?

网友D:
一直读取就是这样呢,还是突然变成这样了?

网友E:
你输入接0试试,也是4095么?

网友F:
你量下输入的电压,是不是超过参考电压了呢?

网友G:
一直这样的话,可能是你的配置错了。突然变这样,可能是外部问题

网友H:
你是几位的AD呢,电压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