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连接错误

楼主(2016-09-27):
连接时错误如下,麻烦问一下有遇到的吗?
PICkit 3 Connected.

A debug heade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bug this part.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the header part before continuing.
Press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quit.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fff).

PK3Err0037: Timed out waiting for response from PICkit 3

PICkit 3 removed

网友A:
检查接口,电源和供电,还有配置选项。你这个问题是第一次使用出现呢,还是原来好好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呢?这个很关键

网友B:
是连接到板子时提示还是单插pkit3提示?

网友C:
少于20脚的PIC单片机需要一个专门的DEBUG模块才能进入DEBUG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连接到板子时提示还是单插pkit3提示?

KIT3连接没问题  就是把单片机也连上就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于20脚的PIC单片机需要一个专门的DEBUG模块才能进入DEBUG .

我的是10F220,只有6个引脚,麻烦问一下专门的debug模式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T3连接没问题  就是把单片机也连上就出现问题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mplab8.9连上板子也是提示这样的,我有两种情况去解决:
1.直接烧录,然后再连接板子,一般提示会消失,这个情况是针对读取IC的ID异常的情况;
2.点击programmer-setting,里面有一项是允许重写0X3FFF内容的吧,记不清了,勾上它,烧录,然后关闭软件烧录电源,再次打开,提示就会消失了,这种情况一般是IC出厂时的数据丢失了。这个办法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因为我们用量产烧录器,1W个里面总会有那么1,2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mplab8.9连上板子也是提示这样的,我有两种情况去解决:
1.直接烧录,然后再连接板子, ...

麻烦问一下last valid value和last value值根据什么设定?  发图片好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last valid value和last value值根据什么设定?  发图片好难啊,,, ...

发图片用高级回复模式,选择附件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