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集成整流桥能用在机电设备上吗?

楼主(2016-09-27):
下面这款集成整流桥可以用在机电设备上的吗?

网友A:
可以的。
但一定要注意机电设备工作时是否会有很大的启机电流,是否会对电网产生干扰造成电压尖峰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以前都是小电源上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但一定要注意机电设备工作时是否会有很大的启机电流,是否会对电网产生干扰造成电压尖峰 ...

前段需要什么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以前都是小电源上用。

集成整流桥,可以的。

网友C:
哪个机电设备?

网友D:
集成整流桥怎么不能用?

网友D:
机电上的供电不是用的集成整流桥吗

网友E:
这个影响比较大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以前都是小电源上用。

二极管也能实现吧。

网友F:
可以使用的,见过他们设计过。

网友F:
楼主担心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