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不同

楼主(2016-09-27):
您好,我再使用B0512S-1W产品,焊接了两块板子,一块输出12.6V,一块输出13V,请问为何相差这么大,不能稳定在12V左右吗
谢谢。

网友A:
加个微调电阻。输出电压10%以内都正常吧,空载会高一点。

网友B:
您好!B0512S-1W  内部没有稳压环路,输出电压大小与负载大小和输入电压大小有关;输入电压越大,输出电压越大,负载越轻,输出电压越大。

网友B:
后端加一个假负载可以减小输出电压,比如加一个1.5KΩ的电阻

网友C:
你的电路是按照手册焊接的吗?

网友C: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D:
同样的产品负载不同吗?

网友D:
弄个假负载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E:
这个怎么不能稳定?

网友E:
看看这个产品的手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