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实验板

楼主(2016-09-27):
尝试了各种芯片,温升依然在25度上下,难道只能定制芯片??还有别的方法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看不懂,说得什么

网友B:
散热要做好,起码要看你为什么温度上升呢?

网友C:
楼主呀,你是不是说,你那加热棒,偿试了多种芯片驱动,温升只有25度,没法加热起来?

网友D:
不是27度吗?难道摩擦发热?

网友E:
不懂是要温升更高,还是要更低?

网友F:
这表达能力。。。我也是跪了

网友G:
一路懵逼

网友H:
没看懂,想要干嘛。。。

网友I:
二叉树懵比,,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网友J:
楼主莫非过来消遣不成?

网友K:
我以为就我懵逼原来从二楼一直懵逼到我这里。。。。你是嫌高还是嫌低。。

网友L:
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