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变量运行中变化。

楼主(2016-09-27):
数据变量map最后几项,__libspace_start是什么东西?
  ...
    lvdelnouse                               0x20009908   Data         960  src_initcur.o(.bss)
    __libspace_start                         0x20009cc8   Data          96  libspace.o(.bss)
    __temporary_stack_top$libspace           0x20009d28   Data           0  libspace.o(.bss)

lvdelnouse值没有用到,为数组,后面一百多字节数据在运行中会随机变化。是堆栈溢出吗?在哪里可改大小?
Heap_Size ?Stack_Size?

网友:
lvdelnouse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空数组,是不是运行时候里面的值是随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