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校正问题

楼主(2016-09-27):
如何避免因生产批次不同造成的误差?如:电路中采用不同批次的运放造成AD采样的不同,但程序相同,导致输出结果不同的误差如何校正?

网友A:
1. 手动校正:  运放反馈电阻改成可调电阻,人工调试
2. 程控校正:  运放反馈电阻改成数字电位器,通过自测试程序校正.
当然系统必需备有精密基准电压源作为参考基准.前者可以用外接基准源.

楼主:
如果要批量化生产的话,哪一种方**比较好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批量化生产的话,哪一种方**比较好一点呢

都可以,
前者人工成本高些,后者产品成本高些

网友B:
批量 自动化矫正
设备 带通讯的仪表把测试架上的数据读入上位机 被测板子测 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二者数据比较
把误差 系数写入被测板 测试 OK

网友C:
批量的做数字校准吧,自己做一台校准机。插头一插,程序一跑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前者人工成本高些,后者产品成本高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