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子关段的时候,还有电流流过呢?

楼主(2016-09-27):
为什么MOS管子关段的时候,还有电流流过呢?

网友A:
这个电流就是漏电流,一直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就是漏电流,一直存在的。

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电流呢

好像是个内部二极管,二极管不就是有个截止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个内部二极管,二极管不就是有个截止电流吗?

是的,二极管是有个漏电流的。

网友E:
Ioff都会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off都会有吧。。

Ioff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off是什么东西呢?

Ioff  是漏电流; 断开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