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这两块相同板子相同位置上用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6-09-27):
请问这两块相同板子相同位置上用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第二张图是写的gp840,用什么二极管可以代替他们?

网友A:
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A:
封装看着像TVS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B:
普通二极管也有这样的。

网友C:
查代码MT 应该是TVS

网友D:
没有搜到芯片名。

网友:
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搜到芯片名。

是意法半导体的吗?

网友F:
瞬态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F:
这不是在接口附近吗

网友G:
产品替代吗?

网友G:
快速二极管应该很多呢,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TVS吗?还是快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恢复二极管?

看着像是快速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