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_loader_demo_v2.8.0 连接STM32F103 Unrecognized device

楼主(2016-09-27):
问题标题:flash_loader_demo_v2.8.0 连接STM32F103 Unrecognized device
启动模式: boot1 =0 (电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boot0 =1 (按键控制,按下去就为1)
配置:  波特率 115200,even  echo_disable
操作: 按升级健(boot0 =1), 开机, 点 flash_loader_demo 的next
现象:flash_loader_demo 提示 Unrecognized device,
          用串口调试助手连接STM32F103,收到 几个0x00 ,而不是握手码
求教: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啊;

网友A:
只有一种可能,你的硬件问题。串口ISP只要boot脚连接OK,就能通讯上。

楼主:
“收到 几个0x00 ”  这个可能是谁发出来的啊

楼主:
今天量了Boot0, boot1 的电压,与预计的是一样的;

楼主:
flash_loader_demo 的map 目录下的, *.stmap 文件应该不用改吧

网友B(2017-04-06):
更换一个编程软件,比如flymcu.exe,可能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