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
图中的充电器为14.7V输出 1 图1电路中电流表读数为45A,请问电流为何如此之大?
 2 图1接法为生产测试用,请问这样接有什么弊端吗?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16-09-27):
1.你这不是恒流充电器么,那么输出当然是45A了。
2.看着没毛病,挺好的。

楼主:
图1跟图2是同一块电池,图2电流显示8,9A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1跟图2是同一块电池,图2电流显示8,9A的样子

你图2中如果直流电压匹配的话,8,9A说明你的电池快充满了,放完电后再试试。不明白为啥两个恒流充电器串连。

楼主:
画错了,只有一个
我说只有8.9A的样子是想说明,为什么图1不是8.9A而是45A,电池放完电后电流肯定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