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6-09-27):
就是串行传递数据时,比如是我要读一个字节,存到一个字符变量a中,根据时序图来看,它是先传出最低位,那么这么最低位是放在a的最高位还是最低位啊(看了好多写好了的,为什么有的是每接收一位就<<,有的是>>啊),出来贵论坛,望多多帮助

网友A:
最低位, 肯定是放在最低的那一位,如XXXX XXXbit

至于<< 和>> 程序的写法是灵活多样的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用<< 还是>>要看具体程序。

网友C:
用<< 还是>>要看具体芯片是高位先送出,还是低位先送出。

网友D:
SPI、UART、I2C、1-W,都是串行通信,楼主你到底做的哪个?

网友E:
首位非版主发言:数据存储当然是低位放低位高位放高位啦,与读取时序无关。

网友F:
楼主去看看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位, 肯定是放在最低的那一位,如XXXX XXXbit

至于> 程序的写法是灵活多样的

主要不明白它最低位先传过来,然后自己放在在这个a中的哪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去看看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嗯嗯,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位非版主发言:数据存储当然是低位放低位高位放高位啦,与读取时序无关。 ...

主要不明白它最低位先传过来,然后自己先放在在这个a中的哪一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明白它最低位先传过来,然后自己先放在在这个a中的哪一位

低位来了也放低位呗

网友D: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是指高、低字节的存放顺序,绝不是一个字节内,高低位的存放顺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明白它最低位先传过来,然后自己放在在这个a中的哪一位

最低位放在第0位
例如:
x 是一个位
if( x) //高电平
a |=0x80;
else
a&=0x7f;
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位放在第0位
例如:
x 是一个位

也就是说它最低位先放在了a的最高位的那个位子,然后在一个一个挪过去,挪了7次也就挪到了最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