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楼主(2016-09-27):
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网友A:
现在都不用汇编了吧

网友B:
51单片机都不用汇编了

网友C:
这个内嵌汇编的是为了提高编译效率的

网友D:
这个现在一般都用的比较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这个资料的下载下的学学。。

网友F:
两者间的不同之处还是有的,用的地方不一样的。

网友G:
这番那个面还是多学习积累的。

网友H:
这个是更深层的问题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