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103K3的PB口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6-09-27):
我使用的STM8S103K3, 批号是MYS932, 现在发现PB口都不能输出高电平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iostm8s103k3.h"
#include"compatible.H"
#define _BV(A)        (1<<(A))
//LED1  PD3
//LED2  PD2
//LED3  PD0

#define LED_SA   PD_ODR_ODR5
#define LED_SB   PD_ODR_ODR6
#define LED_SRCK PD_ODR_ODR2
#define LED_RCK  PD_ODR_ODR3
#define LED_SER  PD_ODR_ODR4
// a BIT5
// b BIT0
// c BIT1
// D BIT3
// E BIT2
// f BIT4
// G BIT7
//DP BIT6
char LED_DATA[10]=
{
   0xff-BIT6-BIT7,//0
   BIT0+BIT1,//1
   0xff-BIT1-BIT4-BIT6,//2
   0xff-BIT2-BIT4-BIT6,//3
   BIT4+BIT7+BIT0+BIT1,//4
   0xff-BIT0-BIT2-BIT6,//5
   0xff-BIT0-BIT6,//6
   BIT5+BIT0+BIT1,//7
   0xff-BIT6,//8
   0xff-BIT2-BIT6,//9
};

void delay(long m)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

  for(i=0;i<m;i++);

}
//把数据送入HC595
void HC_595_inpu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ED_SRCK=0;//移位寄存器时钟拉低时钟
         if(data&0x80) //最高位判断
         {
              LED_SER=1; //最高位为1,则写1到DS口
         }
         else
         {
              LED_SER=0; //最高位为0,则写0到DS口
         }
         LED_SRCK=1;//移位寄存器时钟拉高时钟
         //delay_1us();
         delay(1);
         data<<=1;
    }
}
//数据从595的并行口输出
void HC_595_output(unsigned char data)
{
    LED_RCK=0;//存储寄存器时钟拉低时钟
    HC_595_input(data);
    LED_RCK=1;//存储寄存器时钟拉高时钟
}
/* -------------------------------------------------------------------------- */
/* ROUTINE NAME: TIM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TIM4 as LED timebase.                         */
/* -------------------------------------------------------------------------- */
void TIM2_Init(void)
{
  __asm("sim");     //sim是禁止中断
  TIM2_PSCR =0x07;  //设置时钟分频
  TIM2_ARRH = 0x00;  //初值
  TIM2_ARRL = 0xf6;  //100uS,内部16M

  TIM2_IER = 0x01;  //允许中断
  TIM2_CR1 = 0x01;  //开启定时器
  __asm("rim");     //rim是使能中断
}

void GPIO_Init(void)
{
    PB_DDR = 0X00;//_BV(0)|_BV(1)|_BV(4)|_BV(5)|_BV(6);
    PB_CR1 =  0Xff;//_BV(0)|_BV(1)|_BV(4)|_BV(5)|_BV(6);
    PB_CR2 = 0x00;

    PC_DDR = 0XFF;//_BV(0)|_BV(1)|_BV(4)|_BV(2)|_BV(3);
    PC_CR1 = 0XFF;// _BV(0)|_BV(1)|_BV(4)|_BV(2)|_BV(3);
    PC_CR2 = 0x00;

    PD_DDR = 0XFF;// _BV(6)|_BV(5)|_BV(0)|_BV(2)|_BV(3);
    PD_CR1 = 0XFF;//_BV(6)|_BV(5)|_BV(0)|_BV(2)|_BV(3);
    PD_CR2 = 0x00;

    PF_DDR = 0XFF;
    PF_CR1 = 0XFF;
    PF_CR2 = 0x00;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10;          /* 01: fHSI= fHSI RC output/2. */
   // CLK_CKDIVR |= 0x01;           /* 001: fCPU=fMASTER/2. */
}
long test=0;
char test1=100;
char test2=123;
void main( void )
{
    char i;
    CLK_Init();
    GPIO_Init();
    TIM2_Init();
    while(1)
    {
         //PD_ODR|=_BV(6)|_BV(5);
         //PC_ODR=_BV(0)|_BV(1)|_BV(3);
         PC_ODR=0XFF;
         delay(4000);
         test1++;
         test2++;
         //PD_ODR=_BV(2);
         //PC_ODR=_BV(2);
         PC_ODR=0;
         delay(4000);

         //PD_ODR=_BV(0);
         PC_ODR=_BV(4);
         delay(4000);

         //LED_SA=1;
         //LED_SB=1;
         //PB_ODR|=_BV(0);
         PB_ODR=0XFF;
         PF_ODR=0XFF;
         delay(4000);
         PB_ODR=0X00;
         PF_ODR=0X00;
    }
}

/*******************************************************************************
  *                           ==中断服务函数 函数==
*******************************************************************************/
#pragma vector=TIM2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char i;
   //LED1=~LED1;    //翻转 管脚电平
         TIM2_SR1 = 0x0E; //中断标志位,它不会自动清零
         if(test>2)
         {
              test=0;
         }

         if(test==1)
         {
              //PD_ODR|=_BV(6);
              LED_RCK=0;//存储寄存器时钟拉低时钟
              for(i=0;i<10;i++)
              {
                   HC_595_input(LED_DATA[test1%10]);
              }
              LED_RCK=1;//存储寄存器时钟拉高时钟
              LED_SA=0;
              LED_SB=1;
         }
         else if(test==0)
         {
              LED_RCK=0;//存储寄存器时钟拉低时钟
              for(i=0;i<10;i++)
              {
                   HC_595_input(LED_DATA[test2%10]);
              }
              LED_RCK=1;//存储寄存器时钟拉高时钟
              LED_SA=1;
              LED_SB=0;
         }

         test++;
}

网友A:
PB_DDR 你都全部置0(输入模式)了,还想要输出?

网友B:
PB_DDR = 0X00;//_BV(0)|_BV(1)|_BV(4)|_BV(5)|_BV(6);
这里的意思是输入,输出应该还是全FF。

网友C:
PB口是真开漏,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要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