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到此外部信号

楼主(2016-09-27):
MSP430G2453的比较器在应用中出现一个问题:当把P1.0口作为模拟比较器的正端输入口应用时,此IO口上的外部输入信号消失。如果把MCU的IO口断开,则能检测到此外部信号

网友A:
信号咋样

楼主:
1V左右,8K—12KHZ,占空比10%—30%

网友B:
配置代码看看

楼主:
/* CACTL1 Register */
CACTL1 = CAREF_0 + CAON;

/* CACTL2 Register */
CACTL2 = P2CA1 + P2CA0;// + CAF;

/* CAPD, Register */
CAPD = CAPD1 + CAPD0+CAPD3+CAPD4;

/* Port 1 Output Register */
P1OUT = 0;

/* Port 1 Port Select Register */
P1SEL = BIT2 + BIT6;// + BIT0 + BIT1 + BIT3 + BIT4;
//P1SEL2=BIT0 + BIT1 + BIT3 + BIT4;

/* Port 1 Direction Register */
P1DIR = BIT2 + BIT6;

/* Port 1 Interrupt Edge Select Register */
P1IES = 0;

/* Port 1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P1IFG = 0;

网友A:
看问题可能是IO口配置的问题

网友C:
这个还是结合代码的一块的看看的

网友D:
这个还是从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入手的

网友E:
应该是模拟比较器的影响,只要不影响功能就好了

网友F:
是不是信号收到干扰了。

网友F:
ADC采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