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定时中断服务问题

楼主(2016-09-27):
1、本人使用定时器控制(3路)adc采样频率(80hz),采用增计数模式,定时时间为12.5ms。但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要将采集到的1秒内的数据进行阈值滤波(大约要对3*80的数组进行两次遍历),串口输出等。这样中断服务程序是否能在12.5ms内完成?如果不能,下一个中断到来会不会终止中断服务程序?2、如果1的问题存在,我如何把滤波、数据处理等部分程序写到中断服务外面呢?
希望430大神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12.5ms足够了。当然,要看你的时钟配置,只要主频不是太低,就没问题的。
2、msp430默认是不开起终端嵌套的,本次中断服务程序没执行完是不会被新中断打断的。
3、在终端里退出低功耗模式,就会继续执行到主函数。

网友B:
MSP430 默认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可在主程序里面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没执行完是不会被新中断打断的

网友D:
在终端里退出低功耗模式,就会继续执行到主函数。

网友E:
不要在中断里面执行太多程序。

网友E:
你可以设置标志位,进行中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