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能直接取代快速二极管SS14 的整流桥

楼主(2016-09-27):
MB6S与DB107S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自己搭建一个整流桥就行,随心而已,不用受到顾忌!

楼主:
楼2误解了,我是想知道MB6S与DB107S在技术参数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你得最终目的是什么

楼主:
目的是想找一个整流桥来取代四个分开的高频二极管来缩小空间...
一定要是高频的,MB6S不行,承受不了几十千HZ的频率

网友C:
整流桥的就是用二极管的简单搭接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2误解了,我是想知道MB6S与DB107S在技术参数上有什么区别,

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么。数据手册拿出来对比下就好了。

网友E:
直接使用整流桥的芯片

网友E:
这个区别还不知道,可能在功耗上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