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不错嘛

楼主(2016-09-27):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调试的东西,发现UART真是个好东西,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些时候能代替仿真器无法完成的调试,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相同的观点。

网友A:
不过有点缺点就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B:
稍占运行的时间。

网友C:
有USB或网络后,可以在其之上实现一个"串口“。
这样速度就快了。

再猛一点,直接实现GDB server.

网友D:
新手请教下,什么叫做GDB server,谢谢。

网友E:
完全同意楼主的意见,作个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把相关的数据发上去,测试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可以定义一个debug 来检测,平时不用就是了

网友:
UART是计算机中串行通信端口的关键部分,用途广泛

网友G:
一般的设计中都少补了UART的,,这个在数据的传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

网友H:
占用内存太大了,消耗时间也大,不过静静用于调试的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单步调试也一样的。

网友I:
uart串口打印确实调试的好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