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231的板子,好像在手册上没看到么!!

楼主(2016-09-27):
(无正文)

网友A:
User's Guide的5.2有说明:
After a PUC, MCLK and SMCLK are sourced from DCOCLK at ~1.1 MHz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for parameters) and ACLK is sourced from LFXT1CLK in LF mode with an internal load capacitance
of 6 pF
一般情况下,仅仅需要设置内置电容的大小即可。

网友B:
楼主参考参考,具体还是要学430的时钟。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41; // P1.0 和P1.6配置输出

P1OUT = 0x01; // 开启P1.0

BCSCTL3 |= LFXT1S_0; // LFXT1 = 32768Hz 晶振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 清除 OSCFault 标志

_delay_cycles(100000); // 为可见的标志延时

}

P1OUT = 0; // 关闭P1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关闭 DCO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MCLK = 32768/8

{

P1OUT = 0x40; // 开启 LED

_delay_cycles(100);

P1OUT = 0; / / 关闭LED

_delay_cycles(5000);

}

}

网友C:
在msp430g2231.h里有这么一段

#define XCAP_1 (0x04) /* XIN/XOUT Cap : 6 pF */

#define XCAP_2 (0x08) /* XIN/XOUT Cap : 10 pF */

#define XCAP_3 (0x0C) /* XIN/XOUT Cap : 12.5 pF */

32k用内部6pF的
也就是是:
BCSCTL3 |= XCAP_1;

网友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G2231关于LFXT1的参考代码,其中是没有关于P2SEL的操作的,也就是说,P2SEL在复位时,默认BIT7和BIT6是置位的。

网友E:
所以总结说起来,若楼主选用32k的低频晶振,且这个晶振在6pf的电容配合下能起振,可以不做任何的配置。

网友F:
当然,出于系统健壮性的考虑,还是建议在系统初始化时,配置好外设寄存器,即使只是写入寄存器的默认值。

网友C:
补充一点,G2231是不支持外接高频晶振的。

网友G:
G2231是不支持外接高频晶振的。

网友D:
请问楼上---超过多少才算是高频晶振呢? >4M? >6M? >12M?
接2M的算么??

网友H:
一般这类低功耗的板子,都有内部晶振的,先使能内部晶振就好了。

网友I:
这个开发板怎么设置的

网友I:
看一下相关的开发板例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