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个跟晶振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6-09-27):
   这边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板子之前是同事在做,他说之前加电容的时候晶振不起振,所以把电容去了,我使用他之前的程序烧进去,通过示波器检测晶振起振了,频率是8MHZ,通过硬件调试检测到STM32工作的频率是72MHZ,都正常。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程序,自己新建的工程,用自己工程的时候软件仿真STM32工作的频率是72MHZ,但是硬件调试的时候频率是8MHZ,通过示波器检测了,晶振确实起振了,而且频率是8MHZ。目前很费解,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我晶振频率配置有问题的话软件仿真也不会是72MHZ了。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A:
是不是倍频PLL没有设置好?

网友B:
软件仿真 != 硬件调试 ?
楼主不防考虑一下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倍频PLL没有设置好?

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工作,频率能达到72M,但是在自己的硬件上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仿真 != 硬件调试 ?
楼主不防考虑一下楼上说的。

我又用野火的开发板试了一下,频率可以达到72M,同样的程序,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如果是因为晶振没起振导致的也说不过去啊,我用示波器检测了,晶振起振了啊

网友C:
1-你软件仿真,那么跟外部的晶振没有关系,是软件默认配置一个晶振,就是在魔术棒选项卡里面的target里面设置的那个晶振。
2-你用示波器测的是外部晶振8M,那硬件是多少M就是多少M啊,除非你的晶振坏掉了啊

3-你硬件调试的时候频率是72M,这个72M你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倍频PLL没有设置好?

固件库编程的话,PLL是不需要我们自己配置的,在汇编的启动文件的时候已经配置好系统时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用野火的开发板试了一下,频率可以达到72M,同样的程序,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如果是因为晶振没 ...

加个起振电容啊 亲

网友A:
没有电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不需要使用对应的库函数吗

网友D:
你的每块板子都这样吗,换个板子试试,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E:
注意“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程序,自己新建的工程”,新建工程的时候一些选项设置的是否跟原来不一样了?最好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软件仿真,那么跟外部的晶振没有关系,是软件默认配置一个晶振,就是在魔术棒选项卡里面的target里面设 ...

我是通过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这两个指令然后在硬件仿真里面查看RCC_Clocks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程序,自己新建的工程”,新建工程的时候一些选项设置的是否跟原来不一样了?最好对 ...

我是按照野火的工程设置的,一对一比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起振电容啊 亲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同事的程序频率能达到7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起振电容啊 亲

同事说他的程序加了电容硬件就不起振了

网友F:
楼主你费解,你的问题也费解呀。到底啥意思。

1。 “起振了,频率是8MHZ,通过硬件调试检测到STM32工作的频率是72MHZ,都正常。” 还正常?
2.  “软件仿真STM32工作的频率是72MHZ,但是硬件调试的时候频率是8MHZ,”———— 不知所云。到底是8M或者72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费解,你的问题也费解呀。到底啥意思。

1。 “起振了,频率是8MHZ,通过硬件调试检测到STM32工作的 ...

我表达有点问题,首先拿硬件来说,晶振两端没有加电容,但是通过示波器检测起振了,频率是8M,问过同事他说加了电容不起振,就没加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费解,你的问题也费解呀。到底啥意思。

1。 “起振了,频率是8MHZ,通过硬件调试检测到STM32工作的 ...

第二,软件有两个版本,版本一,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这是同事写的,硬件仿真频率也能达到72M,版本二我写的程序,频率不能达到72M,但是换一个硬件就可以达到72M,排除我程序的问题。我说的8M是指通过示波器检测到晶振频率,72M是STM32F103的时钟频率

也懂了。就是仍然不知道你的费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软件有两个版本,版本一,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这是同事写的,硬件仿真频率也能达到72M,版本二我写 ...

为什么我的程序在这个硬件上无法运行,而同事的程序可以,我要怎么修改,难道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程序在这个硬件上无法运行,而同事的程序可以,我要怎么修改,难道是硬件的问题 ...

费劲,但最终明白。

19楼已经有答案:换一个硬件就可以达到72M。问题不是解决了,楼主程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费劲,但最终明白。

19楼已经有答案:换一个硬件就可以达到72M。问题不是解决了,楼主程序没问题。 ...

我纠结的是为什么同事的程序就可以用,难道是因为使用的是内部晶振,但是外部晶振为什么起振啊,或许使用内部晶振外部晶振也会跟着起振?

网友G:
他说之前加电容的时候晶振不起振,所以把电容去了

晶振是有源的?还没见过晶体晶振不加电容的呢

网友E:
是用的晶振还是晶体啊?一般有源晶振四个脚,其中一个引脚是电源,晶体一般是两个管脚,不需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是有源的?还没见过晶体晶振不加电容的呢

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的晶振还是晶体啊?一般有源晶振四个脚,其中一个引脚是电源,晶体一般是两个管脚,不需要供电。 ...

晶体

网友H:
换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