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节点 9V电池供电 电源芯片选型

楼主(2016-09-27):
大家好,最近碰到一个问题,芯片选型碰到问题。主要是这个方案,电源芯片会耗尽大部分的电池容量。

芯片是CC2530,zigbee终端节点,1min唤醒一次,平均工作电流可以做到5uA的水平。

由于结构限制,需要使用6F22,万用表那种9V电池。坑爹的电池居然容量只有200mAh左右。

我需要将9V电压变换到3.3V,需要选用一个DC-DC芯片,zigbee芯片休眠时,功耗很小,可以认为无负载,那么这个时候电源系统的电流应该为电源芯片的Supply Current (Quiescent) 。
一节电池用一年,200/24/365 =22.8uAh,要求系统平均电流要小于22.8uA,zigbee用了5uA,变压芯片要求静态电流小于17uA。
看了很多芯片,LDO或者DC-DC,静态电流可以做到这么小的贵,不好买。而且整个电池大部分效率都损失到电源芯片上去了,我就很郁闷了,是不是这个方案有问题,以前没做过9V电池供电的方案,做过锂电池的。又没人见识多的朋友指点哈

网友A:
看规格书CC2530工作电流最大也就不到40mA的电流,9V转3.3V,静态功耗低于17uA,用个LDO就可以了,这种不贵呀,最多0.5元,如果用量大,0.4元以内都很轻松拿下。

网友A:
6F22个头很大呀,3节5号干电池搞不定吗?干电池的容量可以到一两千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规格书CC2530工作电流最大也就不到40mA的电流,9V转3.3V,静态功耗低于17uA,用个LDO就可以了,这种不贵 ...

用个LDO的话,那么LDO也损失很多效率啊。粗略估算(9-3.3)/9,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个LDO的话,那么LDO也损失很多效率啊。粗略估算(9-3.3)/9,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

那是,压差越大效率越小。
但是满足静态功耗要求的DC-DC价格可就高了噢,如果电源能用3节5号电池,推荐用SGM6021同步降压DC-DC,700nA左右的静态功耗,5uA负载下效率在75%,20uA以上负载效率就在90%以上了,这款价格在1.5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F22个头很大呀,3节5号干电池搞不定吗?干电池的容量可以到一两千mAh

不是搞不定,可以用干电池就好了,外壳的孔位是为6F22电池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压差越大效率越小。
但是满足静态功耗要求的DC-DC价格可就高了噢,如果电源能用3节5号电池,推荐用 ...

你这个芯片听着参数很好,0.7uA的静态功耗了,我去SGM他们家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搞不定,可以用干电池就好了,外壳的孔位是为6F22电池设计的。

原来是孔位问题,这个还有一个方案:找人3D打印,做个6F22的壳,里面直接放个小的锂电池,轻松超过220mAh,这时候再用LDO就可以轻松控制到静态功耗5uA以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芯片听着参数很好,0.7uA的静态功耗了,我去SGM他们家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片子 ...

很多芯片型号在官网都找不到,也下载不到规格书

网友C:
全新6F22电压>10V, 芯片输入耐压要>12V,靠谱点。
你的需求是工作静态电流小,但是LDO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之前有过类似应用场景,最终选用的HT7333A Vinmax=12V Iq=3.5uA Tmax=250mA,
备选精工S1212 Vinmax=36V Iq=6.5uA Tmax=250mA
HT7333A假货或者版本较多,有的静态电流很大,建议正规代理商购入。

网友D:
以前9V 电池做个液晶遥控器 用了1年半 用的是HT7130

网友E:
HT的LDO静态电流通常都是2.5uA左右,也有1.0uA的,很便宜的了,含税0.5以内,而且保证原装正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全新6F22电压>10V, 芯片输入耐压要>12V,靠谱点。
你的需求是工作静态电流小,但是LDO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之 ...

那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高仿HT的,要注意。

网友F:
直接两节1.5V电池串联不行么?CC2530如果低功耗调好,基本上耗电的就只有电源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高仿HT的,要注意。

被坑过,都是泪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个LDO的话,那么LDO也损失很多效率啊。粗略估算(9-3.3)/9,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

用低静态电流的LDO,即便损失很多效率,仍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不想损失效率,这么小静态电流的DCDC不是没有,早先在Linear公司官网看到过,但是价格恐怕不是你能接受的,一个起码可以买几十低静态电流的LD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孔位问题,这个还有一个方案:找人3D打印,做个6F22的壳,里面直接放个小的锂电池,轻松超过220mAh ...

我也考虑过,6F22做个壳,放两节7号电池进去。但是因为片子要AD采样,还是DC-DC舍不掉的,因为需要基准。而且这种转换的壳也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6F22做个壳,放两节7号电池进去。但是因为片子要AD采样,还是DC-DC舍不掉的,因为需要基准。 ...

LDO不就是DC-DC?你就说系统正常工作的电压是多少?9V还是3.3V?如果是3.3V那最合理方案应该就是用3.7V电池+DC-DC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低静态电流的LDO,即便损失很多效率,仍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不想损失效率,这么小静态电流的DCDC不 ...

是的,也有看到小于10uA的DC-DC的。贵,不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6F22做个壳,放两节7号电池进去。但是因为片子要AD采样,还是DC-DC舍不掉的,因为需要基准。 ...

壳去淘宝搜3D打印,量大更划算,量小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6F22电压>10V, 芯片输入耐压要>12V,靠谱点。
你的需求是工作静态电流小,但是LDO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之 ...

赞!确实是解决办法,那么损失的效率就损失了吗,要是不需要ad采样的话,这个比不上一节CR2030的电池了,感觉好浪费啊,这种电池都是200多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9V 电池做个液晶遥控器 用了1年半 用的是HT7130

我前面也看了液晶,我这种先有了外壳,再选液晶,也难选。后面选不到合适的就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的LDO静态电流通常都是2.5uA左右,也有1.0uA的,很便宜的了,含税0.5以内,而且保证原装正品。 ...

恩,确实看到很多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两节1.5V电池串联不行么?CC2530如果低功耗调好,基本上耗电的就只有电源芯片。 ...

因为外壳的限制,需要用9V电池。5号电池2000mAh啊,能用为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看过这一颗,参数很诱人,但是忌于厂商产品知名度为采用,可以写样品测试用吗 ...

我也比较担心厂商知名度,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去淘宝搜3D打印,量大更划算,量小也就无所谓了

我去看看,万能的淘宝

网友H:
HT7130的余量经常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赞!确实是解决办法,那么损失的效率就损失了吗,要是不需要ad采样的话,这个比不上一节CR2030的电池了, ...

AD采样电池电压算电量吗吗?好奇lz项目实现的用途。成本有余量,可以看看相同规格的碱性的6LR61,以及镍氢之类。反正我们后面都换成一次性锂电5号 or CR123,寿命可以随便吹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采样电池电压算电量吗吗?好奇lz项目实现的用途。成本有余量,可以看看相同规格的碱性的6LR61,以及镍 ...

有一个传感器是模拟接口,所以不能直接电池供电,需要DC-DC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