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05 有2个USB OTG 控制器?

楼主(2016-09-27):
  最近在准备用F205,主要原因是它有两个USB OTG核,一个HS,一个FS。
  看了早期的手册,F205仅有一个HS OTG核, 新的手册有两个USB OTG核。
  问题:
      1.如何从外表印字来区分早期和新的F205;
      2.如何从芯片内部的ID 来区分早期和新的F205;
  比较有意思的是,最近在2016 9月ST研讨会上发的选型手册上,居然也标注F205 仅一个HS OTG核 ?

网友A:
都有HS和FS吧?
CubeMx可以同时配置HS和FS。。。。

网友B:
估计是排版出了问题
STM32F205 有两个OTG模块,分别是FS OTG 和 HS OTG.

网友C:
hs 要外加 phy.很有可能是一个

网友D:
不是很了解,根据经验一般只有一个吧

网友E:
可以100%告诉你两个都可以用内部PHY全速,,HS OTG这个高速接口支持外部PHY实现高速USB